3招初步搞定接收机被干扰问题

楼主(2006-07-28):
我飞机是x400和450混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tshh
前段时间一直苦恼,买来高c电池后,猛推油门或idel下出现断续动力丢失和抽动现象,甚至会失控
通过排除法,排除了电池损坏,电机和电调不兼容问题,认定是接收机被干扰所导致

回家认真思考,采取了3样措施:
1。重新走舵机线。把原来零散的舵机线全部捆绑在了一起,用塑料管捆绑,与金属机身隔开。
2。用防静电带包裹接收机。
3。天线重新缠绕。现在的绕法是从机身出来,缠绕尾管支撑杆,一直到末端,然后再上天线支撑杆,尽量拉长
避免了原来天线在天线支撑杆上反复折叠的现象(那样会减小天线有效长度)。
   我的尾管支撑杆两头是塑料连接件,升级了金属连接件的飞机最好不要按我的方法缠绕。
  (因为加了金属连接件尾管支撑杆就与机身相连了,金属和碳纤维机身可能会传导电机和电调干扰)

现在飞机断续动力丢失和抽动现象基本消失。从原理上来讲,第2和第3点应该对接收机的抗干扰能力有
很大提高。如果继续遇到干扰现象,预备在电调到接收机的连接线上加磁环进行滤波。

以上方法可供se或x400机器参考,450xl塑料机身也可能遇到干扰问题,同样也可参照试行。

网友:
好像用的是亚拓PPM接收机

若是,那干扰还会出现的!

网友:
原来调试的时候出现过类似问题,但把无刷调到高进角问题解决,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只有用PCM接收机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楼主:
这种接收机被干扰现象也会出现在pcm接收机上,换pcm并不是百试百灵的。
相同情况下pcm接收机抗干扰能力的确会比ppm强
但是当信噪比低到pcm的门限以下的时候,pcm接收机同样也会出现干扰情况

提高接收信号的信噪比才是解决干扰问题的根本。从两个方面展开:
1。提高接收信号的强度。比如改善天线接收。
2。降低噪声的传导和辐射。也就是降低接收机中噪声的水平。
   比如接收机屏蔽(减小噪声辐射),电调供电线加磁环(减小高频噪声传导)
具体方法效果需要模友们自己摸索和探讨。

亚托论坛的解决se干扰问题的讨论贴中,部分人是先换上ppm接收机,
调到没有干扰问题,再换pcm接收机,这种思路和方法应该说是很值得推荐的:)

如果我还继续投入设备的话,pcm接收机的确是重点考虑的。

楼主:
另外,从干扰根源解决问题,也是一个思路
比如说把侧板换成塑料或玻璃纤维
或者把电机座换成塑料件
哪位模友有条件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从干扰根源解决问题,也是一个思路
比如说把侧板换成塑料或玻璃纤维
或者把电机座换成塑料件
哪位模友有条件可以试验一下

我的SE失控,现在换玻璃纤维的侧板没有发生过了,我用的是FUTABA R146IP PCM接收机。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另外电机是最大的干扰源,那个外壳不是全部导电的,所以屏蔽效果很差,如果接根地线到电机外壳效果会更好。
我现在电机放在陀螺上面在收油时会有一点干扰,以前离8CM都有干扰。

网友:
好贴,顶一下!
好贴,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