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 上下大浆动方向转?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6-07-28):
如题
lama v3 上下大浆动方向转?请高人指点。

楼主:
打错字了!
是 lama v3 上下大浆转动方向?

网友A:
不知想问什么????

网友B:
下浆顺时针转,上浆逆时针转,有什么问题吗?你的该不会是两个浆一个方向吧。

楼主:
谢谢了!如果上下大浆转向相反会怎么样?

网友C:
呵呵, 你试试啊

网友D:
反转是飞机!同转是陀螺!

楼主:
lama v3哪个是主浆呀?

网友C:
下桨----产生升力,控制飞机向各个方向移动
上桨----产生升力,产生反作用力

楼主:
高!LAMAV3下浆是前面的电机控制吗?

网友A:
原帖由
ts71945
于 2006-7-30 21:07 发表
lama v3哪个是主浆呀?
双旋翼都是主桨的,都产生升力。相互反转又把反扭距抵消了。容易悬停。

网友E:
装反了是不是可以练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