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新西达2208用2S锂电能产生多大拉力?

楼主(2006-07-28):
想必现在用新西达2208的人不少吧?大家说说这电机用2S锂电时到底怎样。请注明您的KV值、电池、电调和螺旋桨参数。谢谢。

我刚用3E800mah2S锂电测试了我的KV1200新西达2208,结果与商家广告大相径庭。用GWS9050奖,最大电流只有8.7A左右,拉力仅为150克左右。用GWS1070桨,电流11A左右时,拉力为200克左右。用GWS1047桨,电流9A左右时,拉力为200克左右。

可商家的数据表明,7V之下,10A左右的电流可以有400克以上的拉力。

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
对不起,果然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刚用推力方法装1047桨做了测试,推力在10.5A的时候达到了400克。实际性能恐怕还要好一些,因为测试仪器和导线会有部分分压作用。

单选投票, 共有 13 人参与投票
11.54% (3)
19.23% (5)
0.00% (0)
7.69% (2)
61.54% (16)

网友:
测试方法错误了/

网友:
哪儿错了,来说说
feda,你得电压不到7v

网友:
谁抢了....................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没用过,我也不知道能有多少g。。
feda是拉称法?

网友A:
我的2208KV1200一下用2S 7.4V驱动GWS8040桨,钳表测到最大电流4.5A,手测拉力250-300g

换GWS9050桨,钳表测到最大电流7.5A,手测拉力400g左右

网友:
ps,这电子秤和我的一样,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208KV1200一下用2S 7.4V驱动GWS8040桨,钳表测到最大电流4.5A,手测拉力250-300g

换GWS9050桨,钳表测到最大电流7.5A,手测拉力400g左右

手怎么测得?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208KV1200一下用2S 7.4V驱动GWS8040桨,钳表测到最大电流4.5A,手测拉力250-300g

换GWS9050桨,钳表测到最大电流7.5A,手测拉力400g左右

手测..............

网友A:
手测,有一定的误差!

改天再用电子称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测,有一定的误差!

改天再用电子称测试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我最多只能分辨出1两来。。还只能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60%的准确率。。。。
还是阁下猛!!!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em17:

网友A:
楼主别冒汗行吗?

你的分辨率很高50g

网友:
我的垃圾180+垃圾4寸桨轻易就150克了.

呵呵, 我不上便宜的无刷了, 钓鱼狼前辈的一个飞翼就是用了无刷后发现还不如380直驱, 结果还是用的380.

网友B:
楼主搞错了!!!!!!!!!!!!!!!!!!

先看看新西达的数据: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板 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10V 9.4A,7650转,推力500克。(300-500克电动小3A的配置,3S 10-12C,1000-1300mAh)
HY8043桨:11V 8.2A,9500转,推力618克。10V 7.2A,8880转,推力540克。(300-500克普通固定翼配置,3S 10-12C 800-1500mAh)

A2008 KV1500
GWS9050HD桨:8V 10.7A,7250转,推力490克。7V 9.1A,6700转,推力425克。(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GWS8060RS桨:8V 10.5A,7120转,7V 8.8A,6530转。
GWS8040HD桨:11V 11.2A,11000转,推力610克,10V 9.8A,10300转,533克。
国产7060RS桨:11V 13.1A,10010转,10V 11.7A,9430转。(400-700克普通固定翼 3A的配置。3S 10-15C 1200-2000mAh。适合用于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电动固定翼,翼龙升级无刷动力的最佳配置。)

很明显,1200KV的要用在11V的情况,拿个1200KV的跑2LIPO 拉力肯定没有的.
1500KV的才是7V的.

我们简单算1下:
7V*8.2A=57.4W  这个时候转速很低,不够5000转,也就150以下拉力了.
另外GWS 螺旋桨也有HD 和SF 分别的,不要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冒汗行吗?

你的分辨率很高50g

俺是在静止状态下,转动时的力量,没戏。。

网友C:
另外GWS 螺旋桨也有HD 和SF 分别的,不要弄错.

请问HD跟SF分别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新西达的数据: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板 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 ...

看看卖家给我的数据:
==============================
某日 17:39:20
A2208 KV1200
GWS9050HD桨:11V 10.8A,8030转,推力600克。10V 9.1A,7580转,推力536克。(250-350克 KT3D的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HY8060桨:11V 10.6A,8100转,推力560克。10V 9.4A,7650转,推力500克。(300-500克电动小3A的配置,3S 10-12C,1000-1300mAh)
HY8043桨:11V 8.2A,9500转,推力618克。10V 7.2A,8880转,推力540克。(300-500克普通固定翼配置,3S 10-12C 800-1500mAh)
GWS1047,7V 8.8A,4720转,410克

QQ交流实录:
==============================
卖家 17:45:00
GWS1047,7V 8.8A,4720转,410克
卖家 17:45:17
1060 有500G拉力
卖家 17:45:23
电流9.2A
卖家 17:45:30
这个我们测试过的
feda 17:54:01
这是最好情况,还是随便就能达到这样的性能?

卖家 17:45:56
国产浆不来哈~那个才是垃圾
feda 17:54:20
是用12A电调试的?

卖家 17:45:59
当然
卖家 17:46:04
随便一个都是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 我特意测试了一下

电池是雪园的1000mah2S,存货。

9050桨,6.9V,6A,370克。
8040桨,7.2V,4A,275克。
1047桨,6.5V,9A,420克。
GP1045,6.4V。9.1A,435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HD跟SF分别是什么啊??

hd是快速桨,sf是慢速桨
hd适合高转速,sf适合低转速,
hd在低转速下,效率很低
sf在高转速下,效率一样很低

网友:
你的桨是不是装反了?我反过来装了一下,和你说的拉力类似。

网友:
估计是电调却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 我特意测试了一下

电池是雪园的1000mah2S,存货。

9050桨,6.9V,6A,370克。
8040桨,7.2V,4A,275克。
1047桨,6.5V,9A,420克。
GP1045,6.4V。9.1A,435克。

用多大的KV值测得? 说明我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
2208我不知道~我的2212在7.4V很容易400G~~~~~

网友:
我就套装里面随便抽了一只。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测试拉力还是推力?根据你的测试台,如果测量的是拉力的话,将有很大部分产生的风量会吹到你的测试台上,这样会抵消掉相当一部分的实际拉力值,建议楼主测试一下推力试试,也就是让风往上吹

网友D:
请楼主确认一下:

1、桨有没有装反?如果反了,这个出力就再自然不过。

2、用的是推测还是拉测?拉测的方式也会引起成绩显著偏低,因为气流直接吹在大面积的底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确认一下:

1、桨有没有装反?如果反了,这个出力就再自然不过。

2、用的是推测还是拉测?拉测的方式也会引起成绩显著偏低,因为气流直接吹在大面积的底板上。

看看反了没有。

网友D:
你用推的方式测试一下吧,比较准确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 我特意测试了一下

电池是雪园的1000mah2S,存货。

9050桨,6.9V,6A,370克。
8040桨,7.2V,4A,275克。
1047桨,6.5V,9A,420克。
GP1045,6.4V。9.1A,435克。

nnd,这两组数据和我手测怎么这么接近??你也用手测试的???
9050桨,6.9V,6A,370克。
8040桨,7.2V,4A,275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nd,这两组数据和我手测怎么这么接近??你也用手测试的???
9050桨,6.9V,6A,370克。
8040桨,7.2V,4A,275克。

你不会是卖菜的吧?下次给我便宜点。

卖相差的就送给我,别扔了,能吃。

网友:
难道出了鬼??????????

网友E:
我用的正好是2208KV1200

飞1+1 的3D,用7.4V1000MAH锂电15C,9047减速浆,起飞重量270克,2/3油门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是卖菜的吧?下次给我便宜点。

卖相差的就送给我,别扔了,能吃。

不是卖菜的,是种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1+1 的3D,用7.4V1000MAH锂电15C,9047减速浆,起飞重量270克,2/3油门吊机

好轻哦,全套配置是什么?

网友F:
2S 1000 1+1应该装完 不超过245g  才能体现2S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推的方式测试一下吧,比较准确一些。

刚刚试了,结果果然大不一样。推力在10.5A左右时过400克了。

网友G:
为啥子我的2208+7.4+9050力量都不行喃.软的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啥子我的2208+7.4+9050力量都不行喃.软的很

要看你的飞机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啥子我的2208+7.4+9050力量都不行喃.软的很

电池放电OK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重量减不下来啊

引用 网友F:
2S 1000 1+1应该装完 不超过245g  才能体现2S的优点

1+1空机+附件=100克
三个ESKY舵机=23克
2208电机=35克
9047浆+保护器等=10克
156F接收机+晶体=11克
好盈12A+T型头+镀金头=18克
廷长线+胶水等=10克
ELE15C7.4V1000MAH锂电60克
合计267克

网友:
可以减重的余地很大呢

三个辉胜5g舵机=23-18=5g
接收 gws R4P 11-4=7g
JST头+直接焊接可以减 10g
不要延长线改推杆减3g
ELE15C7.4V1000MAH锂电60克(其实用12c的就可以了 又可以减 10g)
合计减 26g
这样就是 267-26=241g
小飞机千万别用T插和香蕉头,浪费.超过20A才需要这些东西的

.

网友:
电池还能减十多克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看你的飞机重多少

说下我的配置吧,2208 KV1500 9050浆 电调好盈12A电调 只有13G重,2个5G舵机 1个9G舵机
HIMODLE 12C 1000 7.4 馒头 15C 800 7.4 6G接收机
1+1的板板机,掉机几乎要全油门

网友F:
建议换个电条看看, 其实你的配置和我的差不多 电池我也是馒头的  不同的就是我的是2212 KV 1400 (还重10g呢)
全油门可以快速垂直抽上天 ,我的录像你们应该都看过的

网友:
1+1空机+附件=100克
三个5g舵机=15克
2308电机=40克
1060浆+保护器等=10克
接收机+晶体=12克
12A电调+插头=14克
廷长线+胶水等=10克
900mha 10c 2s锂电50克
合计251克,后期最大推力:420g,初期就不说了,看来和kt一样,现在的kt就250g了,不过kt是850mm的,这个是750mm的

网友:
估计是奖装反了 我就翻过类似的错误。。。。。。

网友:
A2208 KV1200的电机,2S锂电池组, GWS9050HD桨,要有400克以上的动力不太现实。

这个KV的电机,用2串7.4V锂电池组,需要配GWS的1047RS桨才可以有400克左右的推力。

下面是用REPULSE-20A/P电调,GWS1047RS桨做的实测推力数据:

GWS1047RS桨:7.5V 9.6A,4880转,推力443克
             7.0V 8.8A,4720转,推力410克 (适合用在 250克 KT板 3D配置,2S 800-1200mAh)
             6.5V 8.1A,4530转,推力370克

如果你使用的2S锂电池组大电流放电时,实际工作电压有7V左右,这个配置用于起飞重量在250克左右的KT 3D机足够动力了!

翼展在75-85mm的KT 3D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左右这样的,建议使用A2208 KV1500,2S锂电池组,GWS9050HD桨,这个配置也是400克的动力!

翼展在60-80mm的KT 3D机,起飞重量在250克左右这样的,建议使用A2208 KV1800,2S锂电池组,HY8043桨,这个配置也是400克的动力!

网友I:
我的2208KV1200 11.1V 1200MA  9050浆350G的3DKT 3/2油门可吊机

网友:
学到不少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2208KV1200 11.1V 1200MA  9050浆350G的3DKT 3/2油门可吊机

3/2:油门……em16: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换个电条看看, 其实你的配置和我的差不多 电池我也是馒头的  不同的就是我的是2212 KV 1400 (还重10g呢)
全油门可以快速垂直抽上天 ,我的录像你们应该都看过的

你的录像我没看过哦,在那里可以看到????

网友J:
呵呵 我的2208 KV1800 7060 7.4V 半油门 200G左右

网友:
真想赶快试试我的。设备不在身边。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 我的2208 KV1800 7060 7.4V 半油门 200G左右

倒~半油门也说……不过7.4V带7060桨的拉力原本就不大。

网友:
我的:
7.4V,7035,2.2A,123G
      7060,4.2A,190G
11.1V,7035,4A,260G
       1047,10A,400G

网友:
哈哈,我的2409-12 9.6v拉力。。。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