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机,儿时的梦想,嘿嘿 请大家指教下 我该配个什么机翼

楼主(2006-07-28):
第一次做飞机,儿时的梦想,嘿嘿 请大家指教下 我该配个什么机翼
为了做这个飞机,我的书房被弄得乱啊! 都不想收拾了,先看个大概的样子,没有主翼

网友:
。。。机翼一般是平凸带上反角的,没看到你的图

网友:
我都是随手做的, 机翼弄成弯的就行了.

楼主:
好像是一年前发现这个论坛,儿时的兴趣又提起来了,模型这个东西自己从小就玩,但是以前没钱,还好家里爸爸会做东西,各种各样的工具不少,自己慢慢也会动手能力了
自传 嘿嘿

刚开始喜欢做船,一个电机,一个圆珠笔心,一块泡沫,一片铜皮,自己在圆珠笔芯的铜头上焊上一个铜的螺旋桨,然后把笔芯一头套在131,151,171一类的小电机上,安装在泡沫上,大概削成船的形状,就可以下手玩了,百玩不厌,嘿嘿 主要是那个时候武汉经常淹水,小孩子就喜欢下雨玩水
很开心

那个时候遥控器是个很昂贵的东西 九零年代初,只能在老的航空模型,中学科技一类的书上看过,幻想过
后来上高中把零花钱省下来,买了一个振华遥控器,做了第一艏模型驱逐舰 嘿嘿,拿到河里去玩,结果由于速度一快,水被打到船内,把舵机给泡了,好在刚好是转了一个180度的弯,船又回到了岸上。 结果舵机损坏,设备一直没用,放在了老家

后来去北京上学,知道了新幻想,亲自去那里买了一个两通的,哈哈 那个快乐啊,学校可没有什么工具,又玩起了儿时的 东东,一个电机好像是刮胡刀里面拆的,六节五号电池,一个舵机一个调速器  综于有了自己遥控的船了,设备还不错,电机直接吊在底部 无需考虑善热

等会在接着说,先上我做的机机

楼主:
我大学有航模队,北京的人喜欢玩油机,有时会看见他们在操场上飞,几个人一起,设备都是fu4vf 油机,自己感觉做工很粗,飞起来还是没问题的。自己因为自己系管理比较严,只能有兴趣去看看,没法参加,但是只要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又是休息就会去看
大学时实在没有经历和时间让自己做飞机

一次暑假 回家,把新幻想的设备带回老家了,还买了一个一米二的 尼米滋航空母舰,大概用了二十天的暑假 完成了自己最欣赏的一手船,可惜暑假时间有限,好像一共下水玩不到十次

网友:
看了XZM28的叙述有种很温馨的感觉...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嘿嘿 现在工作了 发现了这个论坛,潜水差不多一年 终于决定自己做一个飞机

因为自己学过航空动力学,也了解些模型

就随便做了,起初设想, 因为是第一架飞机,
1,一定要能飞机来
2,结构要简单
3,电动的吧,油动没玩过,先拿电的来试,而且要有刷的,成本底,还有现有设备
4,要有一定的空气动力学   觉不作只靠拉力飞起来的机机

决定 上单翼,稳定性高,前置发动机,平凸翼,尽量走直线条

楼主:
去附近的招牌店买了块kt板  好像是kt板  嘿嘿 不要笑我,反正我觉得应该是的了 两面都是黑色的 先用着吧
25人民币 好像有1。8米×3米的样子

当时不好带回来,直接切成多块1。8米×1米的带抱回来了

然后构思,做多大的飞机呢???   太小了不好控制重量,太大了没有合适的动力,算了,大概长0。8米 翼展1米吧,就这个大概尺寸了 定了
嘿嘿

网友A:
楼主加油!4VF左边的是啥控啊?太有特点了。

楼主:
那个不是4vf 是个国产的仿4vf 单片机的  左边的就是我说的 我初中省钱买的振华,我觉得样子有楞有角的还挺好看的

大概尺寸定了后,就决定做个什么样子呢?  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家运输机的样子 哈哈 C130 大力神 好像我的kt板是黑的哦,很像军用飞机 哈哈 那就做个简单的仓身,上面一条直线从头到尾,下面当然是前面稍小,机肚最厚,到后面又是一条直线收上去,即好切割,也还看得过去
那就开始切割了

直接在kt板上画线,大概的样子,边做边设计  哈哈哈  反正八九不离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4VF左边的是啥控啊?太有特点了。

大字写着ZH还不是振华............

网友:
起落架严重有特色!不过似乎太重了
方向舵要负责转弯,9g舵机很容易打齿的
去掉方向舵转弯吧,另外,你的桨速会比较低,这种类型,建议使用9060,或者8060。

楼主:
尾翼平直的 前缘带点后折线 至于做多大多长,因为尾翼一般或者很少提供升力,一般都是平板翼形,就不太重要了,感觉象个飞机的尾吧就可以,别砸我啊!!!   比例要合适,看来我这个人很马虎
水平尾翼和垂尾做好后, 在前缘 粘了一条透明胶,做成一个弧度,用一般文具店那种稍微宽一点的透明胶就可以,这样不像一般的扳机,前缘是有弧度的,有一定的流线型,,减小阻力,就可以节省动力

楼主:
嘿嘿 等会发个图 你就知道起落架是什么做的了
用了我两个小赛车的前轮,用AB胶 快干型的 其实就是环氧树脂 但干得确实快啊
一会发图看

网友:
咱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爱好.............兴趣............乐趣..........妙不可言............

楼主:
在用什么胶水粘的问题上 我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粘的
我也是边粘边探索   你不做怎么知道呢:)
502  AB胶 白乳胶,环氧树脂
先是用的502  点一点 记住只能用一点,多了把kt外面一层给腐蚀了里面很快会溶掉,所以不能多

后来摸索出来了,先粘上一层透明胶,在用502  对于机身,不用粘透明胶,因为比较长,用502胶快速滑过,就可以了,在用少量的透明胶在外面固定

机轮和铁一类用 AB胶 速度快闹固

发动机固定在一块轻木上,轻木作为仓身的一部分,用环氧树脂一天的干固时间固定在两侧板上

楼主:
我没有钢丝 只能用铁丝代替,谁送我几根钢丝 嘿嘿
起落架用铁丝,一段弯成圆圈,把轮轴紧紧咬死,用出你吃奶的劲 嘿嘿,然后在加上AB胶

网友:
我先用双面胶,然后再过一边502。

楼主:
在讲讲我的设备
我买过一个36#机 玩了些时,确实自己飞得不好,嘿嘿 也不想继续投入升级,谁叫我最最喜欢的就是DIY
结果设备空闲下来,我的36#遥控还可以,没有别人说过的各种故障,而且接收本来就带一个有刷调速器,还可以省个电调,直接拿来用了
电池也是550ma 10节7号大型 工包电池,大概12v,原配36#机上的
都直接般过来了
浆就随便用了,也只有这一个 带减速组的 1024 40元买的,没还价,深圳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都贵啊:(

网友B:
肚子真大!索性做成水上机机

楼主:
前轮转弯系统
上下两隔板是轻木 3mm厚的吧

用环氧树脂粘在两侧kt板上,中间开了个小洞, 拆了一个用玩了的水性笔的笔芯,套在上面,用AB胶固定,然后在502加强,中间穿过前轮的转弯轴,从上面露出头,弯到一边,做了个摇臂,比较长,估计有5到6cm,舵机那边只有不到2cm,所以个人认为前面有位高手指出的 9g舵机用不上力,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吧,因为舵机摇臂端,前轮摇臂长,其实控制转弯只是后来做的时候设计进去的,没想转多大弯,只是想哲在Vmc前,即在速度达到尾翼能控制方向前 起到控制方向的左右 嘿嘿,故转弯角度很小,毕竟两个摇臂长度差了两到三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肚子真大!索性做成水上机机

嘿嘿 没办法 谁叫我构思的时候是按照运输机 C130 构思的   我做的是 运输机 ,你没发觉 尾巴形状很像c130或者我们国内的 安24吗 ^_^

楼主:
控制垂尾和前轮转弯的舵机

另注: 由于我没有钢丝,哪里能买到啊,只能用木条拉线了,变形小 没办法的办法
接头处用的铁丝 弯一小钩要插入木头 再用缝衣服的线绕上几十圈 打结 在点上502

楼主:
垂尾细节

楼主:
自己用铁丝弯的铰链,机翼边缘都用透明胶粘成了弧形,减小阻力
吧铁丝弯成铰链后,用刀在kt板上画出形状,压入kt板 点上少许502胶,然后在外面表面粘上一层透明胶,比较闹固也没有破坏表面的平整度

楼主:
吃饭去了 晚点再来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感到非常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象蛮危险的,飞行的时候会不会晃动得厉害?把上面那截夹扁可能会好些

网友:
很不错,可以把连杆放进机身里啊,机身这么大

网友:
楼主是在北京么?我有你需要的钢丝.我需要喜欢作飞机的伙伴

网友D:
说句不爱听的,30块钱买个翼龙的翅膀会好飞得多...,先飞上了再DIY不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句不爱听的,30块钱买个翼龙的翅膀会好飞得多...,先飞上了再DIY不迟

楼主显然是喜欢做飞机多过飞的,花这么多心思。

不过我想真正飞起来的应该是第二架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显然是喜欢做飞机多过飞的,花这么多心思。

不过我想真正飞起来的应该是第二架飞机。

我也知道这话不是让人爱听的,其实单打独斗在第一架飞机上花太多心思的后果往往是负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知道这话不是让人爱听的,其实单打独斗在第一架飞机上花太多心思的后果往往是负面的.

凡是爱做飞机的,这一步都要走,除非受到前辈打压,呵呵。

没事的,这样第二次会比较有感觉。

我第一架也比第二架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凡是爱做飞机的,这一步都要走,除非受到前辈打压,呵呵。

没事的,这样第二次会比较有感觉。

我第一架也比第二架复杂。

我自认这个话题我没什么发言权.........

网友F:
支持一下,我做的第一架飞机直接摔毁,留空1秒左右,第2架就飞起来了,第3架直接失控飞走了(可见多好飞啊,自由飞都不摔)

网友G:
我也喜欢做飞机啊,截止现在,油鸡,电动的,都做了好几架了,可现在只有一架健在,
从来没有好好的飞过啊,每次都摔啊,所以嘛,我买桨每次都买10只以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