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一辆可载人的电动坦克,可行吗?

楼主(2006-07-28):
本人是履带车辆的超级发烧友,一直以来想自制一辆能够承载两人的装甲车,就以英制FV-432装甲运输车为参考,制作一辆1:2的模型。但是本人没有什么机械知识,又没有做模型的经验,不知其难度有多大,需要花多少钱???

各位高人发表一下意见。

性能数据

型号          FV432
乘员+载员        2+10人
战斗全重        15280kg
净重          13740kg
单位功率        11.54kW/t
单位压力        76.52kPa
车长          5.251m
车宽
 全宽         2.800m
 两条履带外侧间    2.527m
车高
 至机枪        2.286m
 至车体顶       1.879m
车底距地高       0.406m
履带着地长       2.819m
履带中心距       1.184m
履带宽         343mm
公路最大速度
 六档         52.2km/h
 五档         37.6km/h
 四档         27km/h
 三档         19.5km/h
 二档         13.7km/h
 一档         9.8km/h
 倒档         8.65km/h
水上最大速度      6.6km/h
燃料储备        454L
公路最大行程
 柴油机        480km
 汽油机        424km
涉水深         1.066m
浮渡能力,有准备    有
爬坡度         60%
攀垂直墙高       0.609m
越壕宽         2.05m
发动机
 生产公司       罗尔斯-罗伊斯
            (Rolls-Royce)
 型号         K60 No4MK4F
 类型         2冲程6缸多种燃料发动机
 功率/转速       176kW/3750r/min
传动装置
 生产公司       罗尔斯-罗伊斯
 型号         TX-200-4A
 类型         半自动
 前进档/倒档数     6/1
悬挂装置类型      扭杆
主要武器口径/型号/类型 7.62mm/GPMG/机枪
烟幕弹发射器总数量   2×3具
弹药基数        1600发
装甲结构类型/厚度/材料 均质/6~12mm/钢板
三防装置        有
电气系统电压      24V
电池数量/电压     6个/12V

网友:
那样大的```为什么不用汽油发动机````钱的话`````看你做的好不好咯````精致不```也说不来啊``

楼主:
尽量简单化,不需要专门定制的配件,如果可能的话,能手工完成更好。
就是想体验一下履带车辆跋山涉水的感觉。
本人觉得直流电机是不是好控制和调试一些。
至于什么差速器、变矩器、行星减速器等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不错,支持动手派,不过车车大了,不好拿出来玩,上不了路啊!

楼主:
我就是要开着上路,当然前提是别被交警抓到。

网友A:
你到农机市场看看,有履带的水稻机,是履带的,你可以改装,
自己全做是不可能的,银子太多,可以改装,这个问题就不大了,但我不知道他的重量,要是没有三百公斤,你可以用两K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农机市场看看,有履带的水稻机,是履带的,你可以改装,
俺就是做农机销售的,履带的水稻机价格很高啊.如果用它来改装一点都不划算.建议楼主用金属框架木材蒙皮 这样重量轻一些,动力用电太麻烦还是选用16-20马力的发动机比较合适(柴油机扭距大),不过变速箱是个大问题.估计你的费用在5-8万之间.

网友:
10~20马力的话可以用老外做模型战斗坦克的方法,用木板夹传送带。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
我打算安装两台直流电机,分别驱动两条履带,这样既可以前进,也能原地回旋。
但是不知怎样解决转速不同步的问题,有可能车辆会走不成直线????

如果只装一台电机,那怎样控制两条履带才能让它们往相反的方向转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
我打算安装两台直流电机,分别驱动两条履带,这样既可以前进,也能原地回旋。
但是不知怎样解决转速不同步的问题,有可能车辆会走不成直线????

如果只装一台电机,那怎样控制两条履带才能让它 ...

一台电机的话```就装个变速器啊```要去 找```图纸自己加工````或那里有卖?
那样还不如装个250CC的发动机加变速器``哈``
借东方的图看吧`就是这东西`

楼主:
我的初步构想是:先用角钢焊接出一个框架,然后用松木板拼装出底盘、侧“装甲”等,在箱体内装两台电机,

分别驱动两条履带,通过类似变速自行车的原理,用不同的齿轮比改变主动轮转速和扭矩。

履带比较头痛,我想也用木板代替,先把木板切割成木块,然后用合叶依次连接,行成履带,就是不知道强度够

不够,车体太重的话可能容易崩断。

我的想法也许有些幼稚,见笑了,各位提提意见!!!

网友:
如果车体重的话,估计木板不行,会拉断的。要先计算一下重量。

网友:
我也是个超级发烧友   履带的问题  我想可以  用两条自行车链条在中间依次焊接小刚片 做出来的效果和履带差不多!驱动轮和诱导轮也都可以用自行车的齿轮代替!相当实用!就是感觉和你要做的1:2的比例有点不适应

楼主:
直流电机的扭矩公式:9550 X 输出功率KW /转速(转/分钟)=扭矩

我想用2000W的电机,套公式9550 X 2/100=191牛.米

我想象不出这191牛.米到底有多大劲?一般汽车是多大呀?它能带动多重的车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台电机的话```就装个变速器啊```要去 找```图纸自己加工````或那里有卖?
那样还不如装个250CC的发动机加变速器``哈``
借东方的图看吧`就是这东西`

http://photo.5imx.com/up/0603/20063172047421. ...

履带有现成的可以买,翻翻我的“儿子的坦克”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履带有现成的可以买,翻翻我的“儿子的坦克”贴

老大,你的坦克做出来没有?想看看呢

网友:
你是做不成的.发动机.履带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的坦克做出来没有?想看看呢

惭愧,没日没夜地上班,没动手。不过履带,驱动轮,负重轮都有了,电机有点担心不够力。正在考虑车体外包.....给家具店......实在没时间。

可以参考这个网站,大有益处

http://www.rctankcombat.com/tanks/

网友:
你打算用什么电池啊?开出去没电了可不是好玩的。

楼主:
现在满大街跑的电动三轮马力强劲,电池容量也不小,都是用来拉货的.我想用那种电池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建议你先简单计算一下满载重量,再算算电机功率,再算算要多大容量的电池,再判断那些免维护的铅酸电池好不好用。
老大,你做的是坦克,几块履带板可能都比电动三轮整车重了。

楼主:
我打算全部都用木板代替,估计重量不会太大,大家看看我上面讲的履带制作方法可行吗?

网友F:
你的扭矩公式是交流电机的,不适用于直流电机!
191N.m已经和一台2.0以上的汽车发动机相当了。
估计你的履带最薄弱的地方是合页与木板的连接螺钉处,木板会延螺孔撕裂。

楼主:
如果我知道了车体的重量,再加上人的体重,可是怎样计算摩擦力的大小?
有5对负重轮,履带的触地面积也很大,摩擦力一定不小,不知需要多大的直流电机?
有没有现成的公式可计算呀?

网友G:
说句打击的话 照楼主目前的设计方案 所想用的材料 做一个想乘坐两人的坦克模型 是安全不可能的 而且你甚至说机械也不懂 模型也没做过 朋友 光凭想象和热情是不行的 论坛里这么多朋友做一个模型都难度这么大 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成的 你看看外国朋友做的载人坦克 虽然有些部件是木板做的 那些都不是受力的部位 不过他们的关键部位还都是金属或者金属加强的 驱动装置也是很复杂的 就说你那里履带设计 如果按这个设计 不要说载人了 估计坦克自重就把他完全扯裂了
说的不好听 请不要见怪 只是觉得你目前的经验和设计方案还远远不够做一个载人坦克 还是想做一个模型实验好再说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我会不断学习、摸索。
力争早日完成我的“伟业”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关于履带调节器的工作原理,最好有图片说明。谢了!

网友H:
建议用钢板制作,你是要载人的,木头恐怕承载不了这么大的分量,另外如果是1:2的话,车高可否适当加高一些,1米左右(还要除去下面离地的空间)坐在里面太低了。用柴油或者汽油发动机比较好,能承载较大的分量,开行时间也长,爬坡能力也大。

网友A:
我还是认为,可以看看,农机上面的件,如履带,

楼主:
金属履带太重了,现在是尽量减轻坦克自重,否则载人就很困难了。
8楼的朋友说用木板夹传送带,我觉的可行。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位兄台,你那可是要做人的啊,自己算过吗,不管是什么履带你的车自重都得有两百公斤左右,我的一比八还有五十公斤重,你的履带用木头他的磨擦强度可以吗?传送带要求车得轻,

楼主:
看看国外做的载人坦克,给自己增加一点信心!!!
http://www.6rooms.com/watch/23009.html

网友A:
呵呵,他的履带也是木头的?

网友I(2008-02-24):
志同道合
早就想做一辆,当然,动力要强健,如果有兴趣请联系我,051184436608曹.

网友J:
建议直接买一辆真车

网友K:
其实自己作一辆开也没问题, 就是在外面坐着开会让别人觉得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