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2208后面的固定螺栓松了 如何固定阿 ????

楼主(2006-07-28):
新西达2208后面的固定螺栓松了 如何固定阿 ????

网友A:
用内六角起子上紧

不过我有个不要锁块的倒装电机之金刚不坏大法,可惜只适用于舱身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内六角起子上紧

不过我有个不要锁块的倒装电机之金刚不坏大法,可惜只适用于舱身机。

我的安装架 我现在没钱了 我很生气 我得下个月才有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架 我现在没钱了 我很生气 我得下个月才有零用

要不我塞信封里面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架 我现在没钱了 我很生气 我得下个月才有零用

给我图纸,我给你免费加工1个

网友:
免费赠送铝合金的固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六角起子上紧

不过我有个不要锁块的倒装电机之金刚不坏大法,可惜只适用于舱身机。

快告诉我告诉我

另问 我的轴好像弯了 发热量现在很大 还有救吗?

网友A:
倒~我没原装的轴,手上只有370减速组用的,似乎长了点,除非两头对穿。

舱身的机子,电机倒装作为拉进的时候,是不需要锁块的,而一旦发生炸机,电机轴受到冲击会带着转子后退一段。

网友:
哎,死猫,你卖电机的时候干嘛不送个架子哦,害我当年到垃圾桶里找铝片
最后把8位红白机里的散热片挖出来了,结果直角处有点软,最后又把雨伞拆了,用里面钢丝做斜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我没原装的轴,手上只有370减速组用的,似乎长了点,除非两头对穿。

舱身的机子,电机倒装作为拉进的时候,是不需要锁块的,而一旦发生炸机,电机轴受到冲击会带着转子后退一段。

倒装轴不够长啊

网友:
不错的想法,先试试再说

楼主:
另外 我现在的状况: 8。4v 2208(kv1800)+7060 全油门运转一分钟 至少70度了 正常吗,记得原来没这么热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装轴不够长啊

楼主:
赫赫 不知道那根轴是可以活动的。。。

网友:
好象是短了一点哦。。

网友:
一个锁块的高度,正好和防火墙或者安装架的厚度差不多,所以装上后其实轴仍然是全长伸出的。

网友:
是不是摔过有伤了?

网友:
轴是越短越不易炸弯,而且这样的长度配装保护器特别是旋式桨夹是合适的,不过如果稍改一下,象2208配2212的轴这样的长度应该比较受更多的人欢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我现在的状况: 8。4v 2208(kv1800)+7060 全油门运转一分钟 至少70度了 正常吗,记得原来没这么热的阿?

这个发热估计是轴承发热,空转也热甚至更热不是轴承出毛病了.
是使用还是质量问题,摔没摔过是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