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玩具尾桨电机坏了,求助各位!

楼主(2006-07-28):
具体的参数我不知道,只知道型号是N20,大小是15mm*12mm*10mm,底下固定孔间距约8.5mm,轴颈1mm,轴长约25mm,永磁式,3极,有电刷,供电电压大概在6V-7V左右,轴上带个小齿轮,外径4mm,8齿.哪儿能再买到阿?就算配不到原样的,也配上个能用的.我是新手,请各位帮忙.

网友:
N20.N30尾马达,商城有呀

楼主:
可是我碰到的几家都特别贵!一个能卖到十几块,怎么那么贵啊,而且轴都不够长,用手拧转子,手感很差,扫堂,质量估计不过关啊.我想用随身听的电机diy一个尾桨,就是太重了.

网友:
通常都是坏电刷.你买一个"一样"的电机,把好电机的屁股拆下来装到坏电机的身子上就行了.

楼主:
我这个好像绕组也不好了,有的地方漆包线外皮颜色显得有点"干",怀疑转子也烧了.昨天我决定diy一个尾桨了,用四驱车马达,不要齿轮变速了,就是重量大了,不知还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看看吧,肯定会合适你心意的,便宜好用,我一直都是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好像绕组也不好了,有的地方漆包线外皮颜色显得有点"干",怀疑转子也烧了.昨天我决定diy一个尾桨了,用四驱车马达,不要齿轮变速了,就是重量大了,不知还能不能飞起来.

这样的话,连转子一块儿换了.通常来说线径应该是一样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话,换了之后KV和原来差不多.直机的混控有微调的,调一下就行了.一体接收机上有2个孔,一个是混控一个是高频头,别搞错了

楼主:
to:6263466,可能现在已经用不上了:(我昨天觉得没希望买到好的,把尾桨主轴锯了,决定用手上东西diy一个尾桨装置,原来的电机那套东西用不上了啊.这可郁闷啦.您那儿是长期供货吧?您是哪儿的?我是北京的.以后diy会用到您供应的这些东西的.

to: rainyss 我是初学模型,所以您说的混控什么的我一点不懂啊.再说我这个也算不上模型,是个100多大洋买的玩具,想从它开始,尾桨我用个大马达,四驱车上的...汗...前面再+配重吧,不知重了那么多还能不能飞..慢慢自己实验,而且那种劣质玩具直升机是2开关通道的,这就很恶劣了!我还得自己学着设计遥控,电机调速.现在是diy改装这个破玩具,以后挣钱了慢慢玩儿好的.

网友:
那个一体化接收机上有两个小洞洞,透过去看能看到有个可以转动的东西,其中的一就是调比例的,鸡鸡自转的话,用个螺丝批调一下就行了.通常调调控上的微调就能搞定

楼主:
多谢多谢,明白一些了.我这个是开关通道的,不是比例通道的.所以还不太一样

网友:
你的是单桨还是双桨?单桨基本上是少不了混控的,混控则一般都有调节.不然没法出厂嘛,每个电机都不完全一样的,肯定是要有调节的.

楼主:
单桨,我这个就是个劣质的玩具,做的很差啊,现在的玩具厂商..:( 唉

网友:
我的也是垃圾,450买的,悬停都不行,大概得要高手才悬得了吧.

楼主:
尾桨电机刚才终于修好了,自己做了个电刷.但是手捻转子手感很差,阻力很大,空转起来电机都热的烫手,装回去还不知怎么样呢.再说我遥控电路里一个贴片大功率三极管烧了,找不到原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