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简易平衡充电器充电不平衡解决一法。

楼主(2006-07-28):
我用这个充电器充3s锂电,充电结束后有数据是11.1v 3s 10c 19ah 自动停充后三单体电压分别为3.98v 4.26v 4.27v

我想,既然不能平衡充,那我先平衡放。用了一段时间后,三块电池电压分别是3.70v 3.80v 3.81v。我把电池单体都分别放电到3.7v。再用ESKY 简易平衡充电器充电,自动停止后(充电后睡觉了,第二天早上电池冷切后电压)电池电压4.14v 4.15v 4.16v,效果不错

用ESKY 简易平衡充电器的朋友,如果你的充电器充电时也有充电结束,电池单体间差别过大导致某些电池单体充电截止电压过高的情况,何不先“平衡放电”先。

网友:
4.26v 4.27v电池会不会过充??

我也用103A 我的电池是吃不饱 4.10  4.11  4.10   问题你说先平放 可我们也没拆开用啊 都是平放到没电才充啊

网友:
也是个简易的好办法啊,不过前提是电池的配对比较好哦,不然同一放电后电压的电池在同一电流充电下还是会电压有高有低的

网友:
电池搁了一段时间,今天我的电池充完后电压是4.15V,1.2V,4.10V看还有挽救的余地没,准备对1.2V的单独来充

楼主:
从目前得到的有限数据看,ESKY 简易平衡充的出厂设定2s总截止充电电压是4.2*2=8.4v

3s总截止充电电压是4.15*3=12.45v,只要电池组总电压到了这里就会停充。

根据前面nnn_ooo_111朋友的说法,它还会顺序判断第一、第一二电池是否饱满,如果第一电池单体饱满了,第一二电压够了才停充。

但是实际上由于电池单体差异,会出现第三、二单体已充满而第一电池单体远没充饱,但电池组总电压不够的情况,就会继续充第三、二单体。在电池单体差异特别大的情况下,第三、二单体有可能严重过充。

随时调整各单体充电前电压,让它们可以用103a同步充满,可以“治标”,但要“治本”,还是另外买一个高质量充电器吧。

网友:
用一个充3.7V的充电器分别对单体充电会好一些,只是时间要长的。3倍,但保险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目前得到的有限数据看,ESKY 简易平衡充的出厂设定2s总截止充电电压是4.2*2=8.4v

3s总截止充电电压是4.15*3=12.45v,只要电池组总电压到了这里就会停充。

根据前面 ...

朋友好像没看懂我说的,原话是“它能检测(从负极端开始数)第一个电池电压或第一、二个电池总电压或第一、二、三个电池总电压,这样的话,当第一个电池没充满,第二或第三个电池就会过充,使总电压达到检测电压,从你们的数据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点”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我只是说明一下,也许我表达有错误,因为我是照电路图分析,没别的意思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像没看懂我说的,原话是“它能检测(从负极端开始数)第一个电池电压或第一、二个电池总电压或第一、二、三个电池总电压,这样的话,当第一个电池没充满,第二或第三个电池就会过充,使总电压达到检测 ...

意思一样。我也这样理解,但我表诉不好。
如果103a能分别对单体进行检测,也许能做到真正的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