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37#机把控改成美国手的问题

楼主(2006-07-28):
今晚把LAMA V3的控改了美国手,这个很简单,只要把两个电位器的引线焊下对调就好了。
之后又开始改37#机的控,打开来看,发现线路板上留有美国手电位器引线插座孔,我把原来
的电位器引线插座焊下,再焊到美国手预留孔上,插好电位器引线试机,发现油门方向
反了,油门微调也没反应,其它一切正常,请问该怎么搞呢?

网友:
再控的背后把油门反转试试

网友:
改这个控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花了4个小时,而原来6通的控只要5分钟。
就你所说的,如果真的只剩下油门反了。1是可以更改后边的开关,2是可以把油门电位器1.3两个线对调.但是微调没用,这个问题就不是你所说的只是油门反了的问题了。

网友:
看来焊线问题修正就是了.
而油门微调是机械动作的同电子无关.

网友:
楼上错了。7通遥控已经用独立的电位器作为微调了。

楼主:
我试过后面的逆转开关,没用。也可能楼上所说的连油门微调都不起作用,问题不单单是反了那么简单,
楼上你花四小时改的控是怎么改的?改这种控有什么方法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上错了。7通遥控已经用独立的电位器作为微调了。

独立的电位器,请可上图看看吗?
我飞35#後就不感用原装控了.

网友:
既然你已经不敢用了。那就别看了吧.我只想告诉你的是,其实华的7通遥控器比8通的出来的还晚,所以在手感上,比8通的更好.如果你还有信心,你可以去买一个7通回来拆开看看,你就知道和你手上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37,60,62,后来生产的3D电直都是新版的7通道,内部改装左右手很麻烦的,不象以往的4和6通道很容易,要外加12根跳线,来切换2个主电位器和2个微调电位器,还要记住,还要同时调换这2个主电位器!

网友:
你和大多人一样,对华的东西这样没有信心,你说拆开给你看了又能如何?呵呵。
连如花都要她除衣来看,那就太没意义了是吧.
还有,回9楼,改控倒没要用到跳线那么麻烦,其实7通在中间(暂称为主板)的扳子上本来就有四个插口,左右各插了一个插口,其他两个口就是做右手油门时候用的。事实我也是这样改成的。而真正需要改的是油门的那个板子,我估计左右手的控,油门电位器的这个板子是有分别的,其他都是通用的。
还有楼主,改这控确实说不清楚,最后完成后,你还可能会在ccpm的正三角和反三角上碰到麻烦,如果你改完后,经过舵机的组合,最后最接近的动作是除油门和螺距正好相反的话,即油门越大,螺距越负,那恭喜你,你必须再次拆开遥控器,把油门电位器两端的线对调,然后将遥控后边的ccpm-elev开关打到另一边再重新组合舵机.如果你怎么组合,最接近的只是前后倾反了的话,那就只要把ccpm-elev开关反向之后,就ok了。呵呵。如果你是上海的,我可以帮你改下。

楼主:
改这个控之前玩电直不久,只知道一点相关知识,拆开控也只是凭观察想象就动手了
当改好发现问题才知道问题麻烦呢,之后到电子世界买了两个引线插座给焊上,要是
不行了还可以插回原来那样,现在这个控油门微调还是没反应,油门反向的问题通过
把油门电位器1,3线对调解决了,其它控制还算正常,就这样凑合用吧。最近订了
460电机跟好盈25A,原来的有刷电机用锂电也飞不了三分钟,估计它要提前退休了

楼主:
3楼楼主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只可惜我在深圳呢,而且还是郊区,玩电直的不多
感觉相当孤独呢

网友:
那也没问题,如果我还有机会要改个控的话,我拍照上来给你看,呵呵,高路洁

楼主:
终于有人知道我名字了

网友:
哪里那么麻烦,直接把控拆开,把控制舵的接线相应的换一下,再把油门那个金属摩擦片换到另一边就OK,我10分钟就改好了。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呵,楼上的果然是高手,去改改看吧.

网友:
高路洁,你的控改好了吗?

楼主:
越改越坏,越来越不正常了

网友:
倒,现在弄成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