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问题

楼主(2006-07-29):
另外,我装了XTR后,在
遥控器
设置栏里怎么不能设置啊?是那种不可选项的 ,只有个通道选择和打开、保存选项可以使用,有知道的吗??

楼主:
居然没有人知道啊??

楼主:
谢谢大师,但我看了很多文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啊。提示说没有找到接口,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在遥控器就不能设置通道等,也没有任何反应的

楼主:
我的是买的 E1204C

楼主:
我的是买的 E1204的那种遥控模拟器。是FMS的。

楼主:
USB接口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