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舵问题

楼主(2006-07-29):
电磁舵问题,电磁舵可否直接用在标准接收机上当做开关舵机用?也就是信号线不接直接接正负线?谢谢

网友:
应该不行吧.

字数字数

网友A:
要接一个舵机的电路才行。不过那个电位器可以调整中立位置,换成固定电阻就减轻重量了。而且电磁舵还是比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接一个舵机的电路才行。不过那个电位器可以调整中立位置,换成固定电阻就减轻重量了。而且电磁舵还是比例的。

顶,我也正想搞一个这样的电磁舵。把微舵的电路拆下来就好了,很轻的,估计就1克吧(不包电位器),我正有一个ESKY的8G舵,齿坏了。

网友:
我也有微舵的电路, 的确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