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profili软件出CAD图?

楼主(2006-07-29):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用profili软件出CAD图?
你们使用profili直接打印的吗?

网友A:
点工具栏的"dxf",可以存为dxf格式的翼形图

网友B(2006-09-03):
楼上的说的太简单了,我的profili老是提示我,只有专业版才有此功能!!!!郁闷

网友B:
好象只有专业版本有这个功能,使用起来到是简单.但我下载的profili就是不能破解成功,好可惜

网友C(2006-10-23):
问题是专业版本哪里有下?

网友D:
PROFILI 可以打印翼型图。不可以打印DXF图。
PRO(专业)版本是仅仅放在CDROM销售的、网上我查过,没有。。。。。

网友C:
那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