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C3在6、700转的时候抖动

楼主(2006-07-29):
请问如何调整,还是没法调整的胎里坏?

网友A:
问一下C3是齿轮变速的?
还是皮带无极的?
我的AB21齿轮变速在170转的时候响声有点怪,怀疑齿轮变速没有到位,但是看齿轮箱又觉得啮合的不错啊
无极的,会不会是6,700转接近共振频率啊?
我的砂轮机也是这样,在转速上升到正常转速的某个过程(转速)的时候,振动特别大,冲过这个转速范围就好了

网友B:
共振引起的,在齿轮箱上配种就会好得。

楼主:
C3是无级变速的
不是共振引起的,随着转速的升高,抖动频率也升高。

网友C:
多半是主轴或卡盘或皮带轮不平衡造成的,也可能转动部件松动,先测一下卡盘,是否偏心.家用小床子太轻巧,可想法固定在坚固的底座上试试.

网友D:
你的东西有问题,我的C2开到2500都没什么震动的!

网友A:
你的C3在超过600,700转速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还振动吗?还振动吗?

网友E:
正常现象,共振引起,我的C2在此转速也有点震动,床身过轻引起,拖板移到尾部震动最大。

楼主:
超过6、700百转的时候也抖
只不过是频率高了,不太明显了,下一步我想用千分表来测一下主轴法兰和卡盘,看看是否卡盘安装引起的偏心。另外各位买的车床都有合格证吗?我的C3就没有合格证。

网友A:
你是正规渠道买的吗?
你是正规渠道买的吗?

楼主:
我找的上海西马特的陶国伟
好多网友都是找他买的。

网友F:
原帖由
ss.z
于 2006-7-31 09:31 发表
好多网友都是找他买的。
朋友.你的C3,卡盘是多大的?

楼主:
卡盘是80mm的
我想拆下卡盘来再试试。

网友A:
问问厂家吧
先看看厂家怎么答复

网友D:
现在好了吗

楼主:
把卡盘拆下来照旧
现在还没用表测,谢谢关注。

网友E:
问一下SS.Z,C3用的是不是压力轴承,C2用的是普通滚珠轴承,现在已经被我换成压力轴承,好用多了。

楼主:
我把卡盘调在0.01mm以内了
把卡盘固定螺丝松开,用千分表一点一点的调,(表是调录像机磁鼓偏心用的)最后不超过0.01mm了,开车后,在560转的时候还有轻微的抖动,可能就是谐振点了,估计固定在工作台上就没事了。另外请教不马虎,换上压力轴承会有哪方面的改善。谢谢。(调整的照片拍了,还不会上。)

网友E:
换上压力轴承后一次进刀量可以增加一倍而不会产生主轴震颤,不用顶尖时棒料也可以伸的更长一点。

楼主:
谢谢啦
慢慢体会DIY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