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滑用什么翼型?

楼主(2006-07-29):
特别想弄个大翼展的电滑,最好在2米左右,能飞到1000m高空,然后用2个小时的时间滑翔下来。
机翼想用铝合金管(干扰弹上的干扰机天线)做梁,机身用kt板仓身,求各位高手帮助提供图纸,最好是整机的。谢谢!

网友:
1000m 首先遥控距离是一个问题 姿态能否看清是一个问题 高空风向是一个问题

网友:
我的2m方案,施工中..........

网友A:
1000米,滑翔2小时,即每秒下降0.139米,能做到这样的滑翔性能吗?

网友:
1000米的高空。。。。飞机能看到多大的点?

网友:
德国人在喜马拉雅3000多米的山谷,把改装的电滑升到7000多米搜集数据,如果空气足够洁净1000米不算不可能的任务,不过为了飘2小时而升到1000米就显得不太长志气,做得好操得好升到100米也能留空两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米,滑翔2小时,即每秒下降0.139米,能做到这样的滑翔性能吗?

吃上气流就成了自由飞

楼主:
各位老大们,谢谢你们了,有图纸就施舍点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上气流就成了自由飞
在1000m左右的高空上找上升里气流,以什么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