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电至標准

楼主(2006-07-29):
小弟的A5船配54○电机應該配多大的电池為標准

网友:
540电机绕组不同适应的电压电流也不同,简单方法是:你准确地测一下空载电流(选12V),即大致可以给个参考电压。

网友:
用7只SC型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用11.1v鋰电,要多少C為標淮,因我怕輸出太大會燒电机

网友:
能否用11.1V那可要看你的电机咯,如果是车用的高速电机,那你要小心哦!还要看你的浆大小,如果浆太大了,那就享受几秒钟的快感吧!
   至于多少‘C’,好象通常指的是电池供电电流大小。C数小,烧的是电池;C数大,烧的是人民币。

网友:
不要紧的,就用12V的电。反正我是这样子用。坏了,也才8块钱一只,,,

网友:
如果是540的车用电机不要用高过7cell(8.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的A5船配54○电机應該配多大的电池為標准

你在惠州那里玩船?我也有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惠州那里玩船?我也有船!

其实很不明白的一件事,在惠州西湖这么好的地方.居然没见有人玩船太浪费了这个西湖了.每次回去看到西湖都有个冲动搞只大白鲨在里面飞上几圈

网友:
果然是好主意,組織吓睇睇有多少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