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拒实验。。。大家评估下

楼主(2006-07-29):
我们单位原先做电动自行车实验用到的100W交流异步电动机,我准备拿来做CNC控制用。我用370W24V伺服控制器控制转速到0.01Hz,在调节转差、电流增益、K2增益到合适的数据后,用3个手指根本捏不住电机轴。
    大家估计下扭矩能到多少?

    另外我想把370W的电机拿来做车床的主轴电机,直接连卡盘。那位兄弟能介绍下卡盘怎么个结构吗?怎么跟我的电机连接上?车床卡盘位置的扭矩要多少才合适或能车的动钢、铁什么的?
    控制器在低速时,可以让电机达到3倍额定的扭矩!

网友:
reply

另:大家的小车车主轴齿轮变比是多少的?用的多大的电动机?我好估算下能达到多少扭矩!谢谢

网友:
皮带咯,虽然会打滑,但通常都是一种保护来的.我的床是不是因为用了一根皮带,早扫齿了.

楼主:
我找到中文这些方面的介绍资料了,看了下公式:
功率(W)﹦2π× 扭矩(N-m)×转速(rpm)/60

简化计算为:功率(kW)=扭矩(N-m) ×转速(rpm)/9549

英制或公制一马力为:
1PS=735W;1hp=746W
按这样计算370W 的电机输出接近2.5Nm,低速最少可以到2倍扭矩 5Nm
-----------------------------------------------------
另:大家的小车车主轴齿轮变比是多少的?用的多大的电动机?我好估算下能达到多少扭矩!谢谢

我的东东在30Hz以下可以出来2-3倍扭矩,主要看电机的性能 了。

网友:
是啊

就是声音大点!哗啦哗啦的,忍受吧

网友:
可以看出齿轮传动的好处了,车削力矩不够,可以使用低速,业余应用加工效率低些,无所谓,无机变速的的低速只能达到150%的转距,要达到齿轮低速的转距,就要大大增加电机功率,传统的东西也是有优势的.

网友:
是打不开了,之前确认是能打开的

按照上面鬼佬的算法如下

1公制马力=0.735千瓦
1英制马力=0.746千瓦

370w=0.37/0.746=0.4959=0.5HP
rpm=1400 (我车床的电机的rpm就是这个)

T(扭距)=(HP x 5252)/rpm=0.5*5252/1400=1.8757 lb-ft

1ft=12inch

T=1.88*12=22.56lb-inch
1lb-inch = 0.113 Nm

T=2.55Nm=2.55/9.81Kgm=0.26Kg.M

大家也帮看看有没有算错,这个值可是不大啊,呵呵,86步进电机的级别吧
当然了,别忘了,皮带或者齿轮减速后扭距更大了,当然还得考虑效率问题

网友:
3楼给的连接打不开哦

网友:
不对?

把这个给你
http://www.elec-toolbox.com/Formulas/Motor/mtrform.htm
你找找有能对上的吗?

楼主:
好象不太对!?........

网友:
偶就知道这个,还是全英制的,你参考下

Calculating Full-load Torque:

Full-load torque is the torque to produce the rated power at full speed of the motor. The amount of torque a motor produces at rated power and full speed can be found by using a horsepower-to-torque conversion chart. When using the conversion chart, place a straight edge along the two known quantities and read the unknown quantity on the third line.

To calculate motor full-load torque, apply this formula:

T = HP x 5252
    rpm

T = torque (in lb-ft)
HP = horsepower
5252 = constant
rpm = revolutions per minute

Example: What is the FLT (Full-load torque) of a 30HP motor operating at 1725 rpm?

T = HP x 5252
    rpm
T = 30 x 5252
T = 157,560
T = 91.34 lb-ft

但是你用控制器后就不知道该怎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