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土鳖问题 M10标准件六角螺母的螺距是?

楼主(2006-07-29):
真的不知道,就是很普通的M10的六角螺母的螺距 是不是1mm? 还有,这样的东西什么上可以查到,
偶的电子版的机械手册上没有找到哎!

网友A:
普通M10螺纹螺距是1.5mm,1mm是细牙螺纹。一般的机械设计手册、车工等手册上均有相关资料。

网友B:
M10标准件的六角螺母的螺距应该是粗牙的1.5m
细牙的有:0.75mm 1mm 1.25mm

网友C:
标准件就是标准 比这个粗的叫粗牙,比这个叫细牙。你说的M10 就是1。5就是标准的牙距。

网友D:
我们用的标准件都是指的粗牙螺纹,小于这些这些标准的为细牙。用于一些比较特殊的连接!
对于M10的螺纹,粗牙也就是标准件的螺距为1.5mm。相对应得细牙有1.25;1;0.75;还有很少使用的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