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刀行动! 新买的切断刀废废了

楼主(2006-07-30):
由于受台风格美影响,肇庆今天小雨哗哗下 ,我冒雨买了直径12mm,长度1m的45圆钢,便宜,CNY11or12?忘了
并且把它穿过车床的主轴(穿过黑发的我的手)卡好,卡盘右边只有20cm,并且有呆顶尖顶住
多方向照下这个我磨的白条车刀,看来我早有先见之明知道它要废废,所以照的这么仔细,是宽5mm的白条,我磨完了之后,刀尖宽也有差不多5mm(疑点1)
切断的过程中退刀照一张,之前退了好几次的哦,照完了,我就接着车,然后就把车刀车断了!
可没有一高兴进刀大了哦。
疑点2 刀伸出来的长度不算长吧?
断面发深颜色是因为沾了润滑油
请各位兄弟指点,我总觉得除了我的切断刀厚了点,没有别的毛病啊? 我是很慢的进刀,经常退刀清屑的说,还有个沾油的小刷子,没事就上去划拉划拉。
我认为是这个白条HSS的质量不好,您觉得呢?

网友A:
老兄你的刀没有排削槽 刃口前角太小 进刀阻力大 扎刀扎断的 你刀没磨对

网友A:
你需要买本车工的书来看下 车工是三分技术 七分刀具 加工好不好跟你的刀有很大关系啊

网友B:
呵呵..LZ不是第一次的了!!
切断的时候不能直接进刀到切断,要进一点然后退出在左或右边约0.3再进入。保持左进一点右进一点直到切断。总之不能让工件糟夹住车刀。你试试吧!!!!

网友C:
你的切刀是上在刀盒里边的吗?如果你直接由螺丝来紧固切刀,那是肯定会断的哈。

网友D:
刀太宽了!而且还没开槽!这么宽的刀还没开槽即使是大点的机床都会斗的厉害断刀属于正常:))换3毫米的试试

网友E:
不管怎么说,有床就是比没床的快乐,要苦练床上工夫呀,早日变成床上高手.

网友F:
照你图上看:
1、刀头太宽了,像我这用的6132的床子我们通常的刀头只有3~4MM宽。
2、副偏角没磨出来(图五)。
3、副后角没磨好(图四)。
4、前角小了。
5、磨的太粗糙了。

网友G:
切断刀可以这样磨,上宽下窄
前宽后窄,工件直径很小夹在刀架上伸出7-8毫米即可,伸出太长容易断
刀尖不要高于工件中心线,切断时如果感觉振动可以左右扩宽再切入,进刀要缓慢均匀

网友H:
有些资料可以见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kumo

网友I:
刀伸出太长容易断
转速太高也容易断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答复!
特别感谢云浮老大还不怕麻烦修改照片来指点!
我的电机也小,370w的,不过有齿轮变速,应该要好些,我切断时候转速为170或300,不高。
再次强烈感到,咱们坛子的高手是相对地的多了
(咋能是非常多呢,是相当多了,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左三层,右三层 ... ...)
偶这就去重新磨制

网友J:
磨刀排屑槽是个技术,不是一两天能学会的,去买焊接刀或者合金刀吧!
现在的白钢条也不是以前的那些白钢条了,

网友K:
由于受台风格美影响,肇庆今天小雨哗哗下 ,我冒雨买了直径12mm,长度1m的45圆钢,便宜,CNY11or12?忘了
CNY11or12?
^?什么意思?

楼主:
CNY
Chinese Yuan ,人民币的意思 呵呵

网友L:
照孕妇说的做,没错的,^_^
还有买刀片没有必要买5MM宽的,最好去旧货市场淘以前的老货,以前的老货比现在的好!

网友M:
慢慢来,不要急,最好用合金切刀,仅刀量和装夹都有就讲究的,还是学一下基础的好。

网友N:
你的刀磨的不对~你去看看CNC车床用刀(工具店里有)他怎么磨你也怎么磨这样好学点还有你的车床这么小刀用3个毫米厚的就可以了
还有看了你买的刀质量不好~

网友O:
云俘说得对,刀口太宽,并且没有后窄,切的时候必须两边都多切一点,不然就夹刀,很危险那!车床虽然不深奥,但是基本操作不能不会,基本要领必须认真学习一下。上次就有一位模友上了一张图,卡盘上赫然一只扳手,只要车床一动,就是大事.车床的入门最重要的是掌握操作要领和安全要领。至于活是否漂亮,需要长时间的琢磨.

网友P:
截这种棒料(尤其是这个直径的)建议用小带锯。用车床切,比较麻烦!呵呵!

网友Q:
还是用YT15合金刀吧!

网友R:
很简单,刀磨的好不好,看车下来的铁屑,45#切断屑应该是卷状的.你这个不是车下来的,是磨下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