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电池充炸了!!!

楼主(2006-07-30):
充电一小时,轰的一声,桌子起火,灭火后就是这样了,幸好我离
电池
有3米远,没炸到我,灭火及时,不然我的屋子就完蛋了.
大家要小心啊,大电流充电的时候不要离人.

网友A:
镍氢电吗?
充电器太差了...
这种充电器只可以小电流慢冲的

楼主:
镍氢电,这种充电器只可以小电流慢冲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过充自己不停当然容易爆

网友C:
不离人?呵呵,找炸

网友D:
这只是个电源,不是充电器.
拿电源当充电器用,不炸就是走运了.

网友E:
哈哈,我炸过手机锂电,不过厂家赔了我600!

网友F:
串联个温控器,就安全多了。加一个自锁电路无人监守也能可靠的自动完成充电。

网友G:
看你图中充电器电流是3安的``晕``电流太大了,充时间长一定爆的`!!电池又没保护电路...晕``没出大问题算你走运哦........

网友H:
这东西千万不要对付着用!如果用电源直接充,一定要掌握好时间.............不然,就..................轰!!!

网友I:
楼主的是三星79X的显示器.

网友J:
真恐怖啊

网友K:
好恐怖啊!!!!
好在楼主没受伤啊!
不知道楼主注意了没?
那是一个电源适配器,也就是电源,不是充电器啊!
它的输出电流有3A呢。

网友L:
楼主拿电源当充电器!胆是够大的!!!!!!!!!!111

网友M:
呵呵 拿直流电源当充电器的结果 不过的确是快速分解电池的好方法

楼主:
如果时间短一点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N:
几节镍氢电池啊,7.5v都能给充爆

网友:
留得老命在,不怕没电飞啊

楼主:
5节电池....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威力不小啊。。。。。。。。。。。。。。。。。。。

网友: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网友:
好象是锂电池

网友:
LZ的是电源,不是充电器,你现在是恒压充电,充5个电池的话,性能好电池定炸,性能很差的就不会炸.

网友:
这种基本等于是恒压充电器

引用 楼主:
镍氢电,这种充电器只可以小电流慢冲是什么意思?

镍氢电池快冲(大电流)必须是正负脉冲一冲一放:先大电流脉冲充电(大占空比),然后跟一小占空比的负脉冲放电,以缓解电池的温度和压力,借此实现快冲的效果,如果用恒压方式来大电流充电,电池的温度和压力会持续上升,很容易爆炸的

网友:
什么电池呢?

网友:
晕,呀,我一直都是用个12V 2A的充的,没有什么保护,只是算好时间,650MA的一般25分钟,
不过有一次其中一个差点就轰了,,,,充了快1个小时
没米的人只有用这样的啦

网友:
3A有电流,你没事算你走运

网友:
守着充,太热了就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