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尾摆动问题???

楼主(2006-07-30):
我有一架76#号机子最近尾电机坏了后换了新的,但出现了悬停时尾部小幅左右摆动,不知是电机问题还是陀螺仪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  机机用的是混控,接收,陀螺合一的接收机和4#机的一样的接收机。

网友:
微调陀螺就行。

网友:
还是再检查一下其他部件,主要是机体是否振动较大。

楼主:
谢谢,机体基本无震动,四合一接收机上是有个可调电位器,只是不知朝哪个方向调?是增加感度还是减小?

网友:
先减少感度,就是反时针,不行的话,就正时针。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尾巴小幅度左右摆动,一般都是陀螺仪的灵敏度大了。如果尾巴是大幅度的左右摆动的话,就是灵敏度小。

网友A:
这种接受可以调感度吗??
看看是不是尾桨的问题,两个桨叶是不是对称。尾电机安装是否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受可以调感度吗??
看看是不是尾桨的问题,两个桨叶是不是对称。尾电机安装是否松动。

是调陀螺仪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受可以调感度吗??
看看是不是尾桨的问题,两个桨叶是不是对称。尾电机安装是否松动。

一时手快,是调灵敏度,谢谢这位朋友指正,我已经把贴子改正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我调了灵敏度,也换了尾电机,现在好了,但飞机只能飞10CM高了,纳闷死我了???咋回事啊???

网友:
1电池放电性能下降。2桨和副翼没调好,调好的状态是悬停时看机身或脚架,应该没有任何抖动。

楼主:
气死我了,调整后可以飞了,但尾巴又晃了:(

网友:
我35# 005 CP都有这种问题,难调呢。

网友:
4合1板上的陀螺仪要完全消除摆尾是不易做到的。这个档次的陀螺就是这样,内部运算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