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V-22鱼鹰,需要大家帮助和探讨

楼主(2006-07-30):
图纸如上

准备用轻木做6-8个翼肋作支撑,2MM KT蒙板做机翼,中间用一根6-8MM碳纤管连接两个动力,中间使用一个3KG舵机控制动力的97度旋转。

做一个弯形的支撑在机身内,一端接主翼,一端用来安装尾翼,机身准备用普通泡沫做,简单,也只是起个美观作用,不起承重作用。

遥控稍微改一改,用ESKY6通,第5比例通道自制,用来控制动力旋转角度。

螺旋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提供升力。

设备仓直接固定在主翼上,设备尽量安装平衡。

问题是,如果尽力确保两个电机同步工作,最大努力保持升力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利用重心靠下的原理,是否可以做到垂直起飞不需要另加舵面做平衡控制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没?

整机比例图纸,非专业模型图纸

网友:
不错,....................比较困难

网友:
比萨有人成功过~搜一下~

网友:
这个项目我也参加````
我对此机非常感兴趣``````可搞成象真机`吧``

网友:
强!和我一个朋友一样的想法!希望能成功哦!!!!!!!!!

网友:
假设各方面平衡都做得非常理想,但在垂直升降时如果受到外界干扰(风或气流)改变恣态,请问如何恢复平衡呢?

楼主:
我做成左右差速的用来控制垂直起降时的左右平衡

然后用升降舵控制两个发动机垂直时前后各30度偏转,实现直升机的功能

如何?

网友:
很难平衡啊。。
。。

楼主:
理论上,差速用V尾混控接两个电调就行,尽量让电调一致,电机KV值相近就行,基本来说,升力相差就不大了!并可以差速运转

电机的KV值一定要经过测试,选相近的,而同类型两个电调的差异,应该可以通过微调来较正

这样就可以做到基本平衡了

网友:
从垂直起飞到平飞的过渡太难了。

网友A:
垂直可能做不到```斜着可能搞的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垂直可能做不到```斜着可能搞的起来``

那就成了只要动力足,门板也搞上天啊

楼主:
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成了只要动力足,门板也搞上天啊

那多不好玩儿啊. 完全成了控制了, 没制作的乐趣了.

网友:
可能需要陀螺仪辅助

网友:
这样的重心应该可以吧``
黑色的在2边直接按2个舵机也可以啊```
这样以来做的飞机可能有点大``但是可以先做个实验机搞下``

楼主:
我想了个全套控制方法!如果理论上两电机电流一致,KV值一致,升力一致的话,可以和真机一样的操作功能。

但遥控需要6比例通道,需要一个V尾混控,需要改动遥控操作电路,否则得功能很强大的高端控才行!

网友C:
很神奇~只用了2个舵机~很巧妙的构思..

楼主:
这个好像更难飞啊!

网友:
这个要用混控更加难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神奇~只用了2个舵机~很巧妙的构思..
...

怎么看也只看到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也只看到一个舵机..

还有一个在机头下面,控制机翼俯仰的!

网友:
我看主要是2边动力旋转的时候,左右升力的平衡的问题比较大,如果能搞个陀螺仪控制副翼舵机,会不会省很多副翼操作?

网友:
还是拆两电直改吧

网友(2009-02-06):
太简单了,一个LAMA的4合1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