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有什么用哦

楼主(2006-07-30):
我的雷鸟3换11.1v锂电后,混控受不了,,把这个都烧掉了,另一个好象被击穿了(图中画红色部分),一接电就高速旋转, 这个元件叫什么哦 ,那里能买到?

网友A:
我不知道啊???????????

网友B:
像个功率管 管管管

网友C:
功率场效应管,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型号。

网友D:
不是MOSFET才怪,1、2、3号引脚连到一起了是S极。4号引却是信号端G极。

网友E:
圈中的那个是4410,看现象应该是击穿了.

楼主:
上面是 4362 BKL T31B 但5IMX上一篇介绍接线的是4410 , 请问 MOSFET 是 功率场效应管吗?4362和4410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D:
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的用。 你去
www.vishay.com
看看
搜一下:si4410和si4362就知道了。

楼主:
全是英文的,,有中文网站查询这些吗

网友D:
再不行,你买个贵一点的帖片封装MOSFET装上去就行了。包不出事了。。。。

网友F:
呵呵,我这里有他的替代零件呢,绝对比原装的还好,不要钱的!!!
tah6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