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6-07-30):
我的雷鸟3换11.1v锂电后,混控受不了,,把这个都烧掉了,另一个好象被击穿了(图中画红色部分),一接电就高速旋转, 这个元件叫什么哦 ,那里能买到?

网友:
这是马达驱动管,全名是场效应管,是调节马达转速用的,从你的现象看来,应该是这个管子已经击穿了,电压不受控制,电压直通,雷鸟的应该是用4410之类的管吧,如果不是的话,应该也可以用4410这种管来直接代换的,不过我没有试过,有一些电调是不可以用4410代换的,好像丘比特的电调管是不可以用它来换的,还是找对电子知识熟识的人来搞好一点。

楼主:
真是感谢啊, 让我懂了不少哦, 我找了一个坏了的无刷电调上的4420代替, 好象可以用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