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如果用镍氢电池会出现什么情况?非要用锂电池吗 ...
无刷电机如果用镍氢电池会出现什么情况?非要用锂电池吗?

楼主(2006-07-30):
无刷
电机
如果用镍氢
电池
会出现什么情况?非要用锂电池吗?

网友A:
锂电只是在重量上有优势。

网友B:
重量和能量比高,单体电压高
对于飞机这种重量敏感的东西比较好
无刷优势是无无炭刷可以承受较高的电压,
用镍氢也可以没什么问题,但是很多节串下来麻烦

楼主:
袄,多谢了,我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