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焊接电池的啊?

楼主(2006-07-30):
如何焊接电池啊?有什么技巧啊?

网友:
哪种电池???????????

网友:
焊接镍氢先涂焊锡膏到要焊的部位,烙铁汤锡后不停的在焊接部位来回摩擦就能粘锡,然后导线汤锡在焊接在电池上。

楼主:
要什么样的焊锡膏啊?电烙铁一般用多少w的啊?

网友A:
电烙铁要够热100-150最好,焊接速度要快!锡线当然质量也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要够热100-150最好,焊接速度要快!锡线当然质量也要好!

100-150是功率嘛?

楼主:
找了相关文章看了,大概意思是电烙铁焊接或多或少都伤电池,所以焊接速度要尽量快。

介绍的方法是:打磨干净焊接处电池表皮,涂上助焊剂,大功率烙铁快速焊接。

网友:
100W-150W,功率和松香够,是不需要打磨的!

网友B:
救命啊 我的里电怎么也焊不好啊,捣鼓半时天,电池的那个铝片断了,哎,电池就这样废了啊,怎么可以在铝上焊锡呢????

网友C:
铝片先要找个铜皮,把铝片包起来,不然,铝是很难上锡的
找不到铜皮,找点细细的铜丝,密密的缠上去,然后再上锡,注意,铝片最多折3-4次就会断,刚开始的时候,注意保护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救命啊 我的里电怎么也焊不好啊,捣鼓半时天,电池的那个铝片断了,哎,电池就这样废了啊,怎么可以在铝上焊锡呢????

到电子市场里找"铝焊条",那东西可以在铝上用烙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片先要找个铜皮,把铝片包起来,不然,铝是很难上锡的
找不到铜皮,找点细细的铜丝,密密的缠上去,然后再上锡,注意,铝片最多折3-4次就会断,刚开始的时候,注意保护一下

这主意不错哈,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电子市场里找"铝焊条",那东西可以在铝上用烙铁焊接!

  没有听说过有那么个东西啊,我们这里焊接铝用的是氧焊烧的铝啊

楼主:
备好了100w电烙铁、助焊剂了,md,找不到铜箔片,不管先了,今晚回去找个报废的电池练练手先。

网友:
如果焊接不上,还可以考虑如下方式

1:用小文具铁夹把两片铝片夹住,我发射电的三片3600mah的锂电就是这样夹的
2:细长的螺丝从铝片中间钻孔穿过,然后拧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电子市场里找"铝焊条",那东西可以在铝上用烙铁焊接!

铝焊条是电焊用的,可不是烙铁用的。

网友:
没听说过100W电烙铁用的铝焊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铝焊条是电焊用的,可不是烙铁用的。

看看我用烙铁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