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每次如何发动汽油机

楼主(2006-07-30):
我弄了条汽油船,每次发动用手拉时,感觉不上油,拉不着,若将火花塞拧下,向缸里倒些汽油后,拉1-2下,就发动着了.请教各位高手是甚麽问题,有何好办法,谢

网友:
冷车,混合气稀,转速不够,拉点阻风门吧.

网友:
加个挡风门,就是在进口处搞个挡片,挡片上面钻个1。5MM的小孔,启动时吸油很多,两下就可以启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弄了条汽油船,每次发动用手拉时,感觉不上油,拉不着,若将火花塞拧下,向缸里倒些汽油后,拉1-2下,就发动着了.请教各位高手是甚麽问题,有何好办法,谢

启动前轻按两下加油杯,关小风门很好启动的。

网友:
其实就是加个挡片做成阻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前轻按两下加油杯,关小风门很好启动的。

我也曾按加油杯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按加油杯试过 ,还是不行

你按油杯时有油进入油杯吗?还有缸压是不是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油杯时有油进入油杯吗?还有缸压是不是过小?

我按油杯时,能看见汽油从化油器的另一根管子(应该是回油管吧)回到油箱了,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油杯时,能看见汽油从化油器的另一根管子(应该是回油管吧)回到油箱了,

要是这样的话,你是两根管子接反了。把回气管当油管了,这样当油箱慢时勉强着车,一旦油位低于回气管就会因为吸不上油灭车。

网友:
我一般是按10下油杯,看到回油管有油进入油箱就开拉,猛拉别停下一般5次以内能着车.热车的话一次就可拉起来了.另外你看下你的油箱有没有通大气的管子.否则也会吸不上油.

网友:
改皮带起动,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