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级小金星油机改无刷动力

楼主(2006-07-30):
25级的小金星终结者是入门级别的油动练习机,原动力标准是用21-25级别的2冲程发动机。目前,随着无刷动力的普及,这个级别的飞机用电动动力配置,价格已经和一台发动机相当甚至还要低一些。动力性能也已经和同级别配置的发动机相当。这架小金星练习机,原来就是用的25级的三叶2冲程发动机。改造只是把发动机换为外转子的无刷电机,其它的配置完全和油机一样。用8个松下SC3000mAh动力8个镍氢电池组时,起飞重量在1695克。

飞行录像下载:http://www.5irc.com//upload/2005/20060730154609694.wmv

动力配置如下:

A2814 KV1400外转子电机+40A无刷电调一套,23x元。电机重量99克,空载电流:10V 2.2A。工作电流25-35A。40A/60S。REPUSE-40A/P无刷电调,连续工作电流40A:瞬间50A ,45A持续10秒。外型尺寸/重量:45 X 24 X 9(mm) 12克(不含线) 25克(含线)。电压范围:4V-16V 电池数量:4-12NIMH 2-3LIPO(4LIPO不允许使用BEC输出)BEC输出:5V 3A。 2LIPO 4-5微型舵机 3LIPO 3-4微型舵机。

电池组:“垃圾”松下SC3000mAh动力8个镍氢电池组,重量480克,市场价格60-80元。准备4-6组电池,可以爽飞半天时间了。关键是用镍氢电池价格便宜,不像锂电池那样骄气,基本上不用考虑电池组的损坏。做为入门级别的练习机配置,是个很好的电动解决方案。

这套无刷动力用8个镍氢电池组时,配10*4.5电动桨,静态测试:开始最大电流在36A,平均稳定持续电流在32A左右。动力在1500-1000克左右。8V电压时,32A ,转速8200转时,弹簧秤测试拉力在1250克左右。实际飞行电流还要小一些。全动力飞行时间在8分钟左右。一般飞行可以到10-15分钟时间。

如果配用锂电池组,动力性能还有好一些。锂电池组需要用3S2P 10-12C 2000-2200mAh,9*5.5的电动螺旋桨。起飞重量可以减少150克左右。飞行时间更长,动力性能更强更好!

网友A:
不错,我手里也有一套这个动力组,马上改一架25的仓身3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手里也有一套这个动力组,马上改一架25的仓身3D

这个就用2814就不合适了.
25的3D,最合适是2820 +12*6APC-E螺旋桨 40A电调 3S2P 1800MAH 12C LIPO
有2KG以上的拉力.动力系统总重是:
电机:150克
电池:300克(连线)
螺旋桨,马达固定座,电调:60克
接收机:30克
舵机:9克*2 19克*2  60克
剩下看飞机了.
应该能达到2:1的拉力比的

网友C:
油动的飞机改最大的麻烦就是大部分飞机每次换电池都得拆机翼,呵呵,这个能不能在机身下面开个口子呢?

网友:
机身要改造过了……

网友:
25级小金星我有一架
这个动力系统电流超过36A,我只有一只36A的电调,搞不了,遗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用2814就不合适了.
25的3D,最合适是2820 +12*6APC-E螺旋桨 40A电调 3S2P 1800MAH 12C LIPO
有2KG以上的拉力.动力系统总重是:
电机:150克
电池:300克(连线)
螺旋桨,马达固定座,电调:60克
接收机:30 ...

老雷给我的就是kv1000的2820+40A电调,我记错了.
我要的是2只,可老雷只给我发了一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动的飞机改最大的麻烦就是大部分飞机每次换电池都得拆机翼,呵呵,这个能不能在机身下面开个口子呢?

呵呵!怕麻烦,其实可以把电池组绑在鸡身下面的起落架安装的地方,这样对电池是散热更加好了,尤其是用锂电池组时,像现在夏天的高温,是在好不过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雷给我的就是kv1000的2820+40A电调,我记错了.
我要的是2只,可老雷只给我发了一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呀的,本来就是只有一个A2820电机的吗!鹰王你个东东一边凉快去!

网友D:
2820又是什么概念? 有KV几选择?

网友E:
无噪音无污染

好东西啊,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噪音无污染

好东西啊,支持楼主。。。。。

对了,关于污染的问题,好像有模友说过镍氢也有不小污染。

不过好像主要污染源是镍镉的镉,重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20又是什么概念? 有KV几选择?

2820-6 KV1000
可以做 KV1200,KV1500的.
1200的要跑40A电流,不知道能用在哪里 1500的要跑50A电流.用2200NICD,挂10*6螺旋桨飞F5B,或者2LIPO跑12*8

网友F:
我现在用2816(1000kv)+APC12*6+3S2P(4200MAH 16C)+60AESC 改的25级3D板机
最大油门电流约36A,拉力1700g左右。

网友:
东西 系统 够暴力的 我的东西系统500G拉力我已经很满足了
哎 说来也是 啊富汉的 AK47 总打不过美军的 导弹的

网友:
昨天去飞行,感觉大电固就是爽,以前都是玩的七八百g拉力的,没声势。
横滚两三圈基本不掉高度,筋斗的半径也很小。吊机暂时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2816(1000kv)+APC12*6+3S2P(4200MAH 16C)+60AESC 改的25级3D板机
最大油门电流约36A,拉力1700g左右。

2816又是那里买的?

你们的无刷型号总是多的很

网友:
支持大电飞机,看了录像,动力很足,风那么大都飞成那样,赞一个.
多配几组电池,在现场充,快充半小时,可以爽飞一天!!

网友:
镍氢电真的很适合现场快充啊,尤其是有这么便宜的松下电池,飞大飞机太幸福了!

网友G:
好贴,给了油改电的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