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合发动机用那种油好?是含硝基甲WAN越高越好?

楼主(2006-07-30):
用:荤油好?素油好?谢谢!

网友A:
最好用75%:25%的素油磨

网友B:
其实4:1的也行.

网友A:
原帖由
天空的云
于 2006-8-2 18:01 发表
其实4:1的也行.
4:1的油当然可以,磨车最好还是用润滑含量高的油磨

楼主:
卖发动机的说:用35%以上的荤油.是这样吗?

网友C:
卖发动机的是想让你多买他的发动机!
发动机磨合不需用含硝基甲烷的油。一般比例是甲醇比蓖麻油4:1或3:1都可以

网友D:
顶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