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整理的《FUTABA 6EXAP固定翼版使用说明》……

楼主(2006-07-30):
6EXAP中文说明书

发射器电池电压
除了模型的序号,LCD荧屏也显示发射器电池电压。当电压低于8.5V时,"电池"的图标将会以闪烁的状态出现在荧屏上 ,伴随着闪烁,发射机还会发出"哔哔。。。"低电压报警,直到发射器关闭为止。当你听到低电压警报后,你还有大 约四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在失控之前降落你的模型。在你飞行的时候,你应该杜绝发射器电压低于这个电压数值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请立即降落。
注意:当发射器电压显示8.9V的时候,在损失遥控距离前,你大约还有十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因此8.9V能够进行 飞行的最小电压。
指导建议 :
9.4V 不能继续飞行,建议重新充电
8.9V 短时间内可以安全着陆
8.5V 紧急状况- 立刻登陆

屏幕显示功能名称:
1、Model .........可记忆6台飞机的选择功能
2、Revr........改变舵机反向
3、D/R..............设定大小动作
4、EPA...........设定舵量的左右摆动的大小角度
5、TRIM............微调功能
6、PMIX...........可自行选择1~6,任二个channel做混控,使用这个功能时,要把(Inh)改成(on)
7、操纵杆模式....有四种模式(我只知道1,2,3)
设定方式:先不开电,然后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键,再开电就会出现选择画面
1.....左操纵杆控制2,4channel、右操纵杆控制1,3channel
2.....左操纵杆控制3.4channel、右操纵杆控制1.2channel
3.....左操纵杆控制2,1channel、右操纵杆控制3,4channel

遥控器设置的英文和中文对照
REST:重设
D/R:大小舵
EXPO:最大舵角与D/R配合使用
EPA:舵量
TRIM:微调
PMIX:混控
MAS:主
SLV:从
FLPR:襟翼6通道用
FLTR:襟翼6通道用
V-TL:V尾混控
ELVN:升降、副翼混控
F/S:只有PCM接收机用到的失控保护

和混控有关的报警讯息
如果与混控有关的开关被打开的情况下,打开发射器时会出现报警讯息。当把这些相关的开关关闭的话,这个报警讯息就会消失。 与混控有关的开关有:油门保持开关或惰速切换开关。

发射机异常的报警讯息
当发射器的资料因某种原因而消失时,发射机异常报警讯息就会出现。当发生这种情况是,重新打开电源开关,所有的数据将会被重新设定一次。
当发生发射机异常时,数据重新设定将从模型序号6开始到模型序号1
荧屏左边显示的模型序号将会跳动从6到5,到4,到3,到2,到1,最后数字消失。模型序号消失表示数据重新设定完成。请你不要在数据重新设定期间关闭电源,否则数据重设步骤将中断,并且在你下次打开电源时,重新开始。
当出现这个信息时,绝对禁止飞行:因为所有的程序已经被清除,是不能使用的。请立即联络FUTABA服务中心。

楼主:
发射器程序设定
当你想在发射器中浏览或者改变一个现有的设定,必须首先进入程序设定模式,要进入设定模式的话,先把主电源打开,然后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键一秒钟以上。
你也可以通过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一秒钟以上,来回到常规屏幕(只显示模型序号和电池电压)
注意:发射器的各项功能是按次序显示的,在建立你的模型数据之前请读懂所有程序设定指令。(如果你不会使用一些混控功能,请你仔细查看那些指令如何设置)。在第15页上有程序设定流程图。
模型选择/数据重新设定/调变选择/模型名称
MODL--模型选择功能
如何选择模型样板: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键一秒钟以上)。当前激活的模型序号将会闪烁。
2、要激活其他模型序号请滑动DATA INPUT键,直到需要的模型序号出现。
3、当前序号的模型样板被选择。所有的设定将只针对当前的模型样板。(直到另外一个模型样板被选择)

REST--数据重新设定功能
所有的模型数据将被恢复到出厂状态。通常这个功能被用于:“重新开始”和在输入新的模型数据之前清除记忆。
如何重新设定数据: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DATA INPUT键选择你想重新设定数据的模型序号。
2、当需要重新设定数据的模型序号出现在屏幕上时。再按SELECT键。“REST”符号就会出现在荧屏上。
3、向上或向下滑动DATA INPUT键并保持大约2秒钟左右,数据将被清除并且重新设定。“CLR”会出现在屏幕上并且闪动,在设定过程结束后会停止闪动并有提示音。现在该模型的数据已经被恢复到出厂时候的状态。
当前的调变类型和十字盘模式不会重新设定。如果在数据重新设定过程中,关闭电源开关,数据是不会被重新设定的。
小心:数据复位的那个模型,以前所有的设定数据已经被清除。数据是不可能重新被恢复的。(除非你使用这本手册最后一页的数据记录纸做好了数据记录)。所以尽量不要重新设定,除非你确定你想要这么做。

PLUS调变选择功能(选择PPM还是PCM模式)
调变选择功能是用来选择发射器的工作方式处于PPM还是PCM模式的(PPM--脉冲位置调变,也称FM调频,PCM 叫做数字调变)。
如何选择调变: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DATA INPUT键选择你要改变调变模式的模型序号。
2、按两次SELECT键,屏幕上就会显示调变模式,同时屏幕上方还会显示“PLUS”。
3、要选择PCM调变模式的话,将DATA INPUT键向上滑动,就会显示“PCM”。要选择PPM调变模式的话,将DATA INPUT键向下滑动,“PPM”就会显示。
4、要使用新的调变模式的话,将发射器的电源关闭后再打开,新的调变模式就被选择并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
设定模型名称功能
为模型样板设定一个名称。通过给每个模型样板设定一个容易记忆和识别的名称,你就能迅速地选择你需要的模型样板,从而减少损坏或坠机事故的发生。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DATA INPUT键选择你想修改名称的模型序号。
2、按SELECT键三次,屏幕上就会显示当前模型样板的名称。
3、通过使用DATA INPUT键来修改第一个字符,然后按SELECT键移到下一个字符,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修改。继续对第三和第四个字符进行修改,你可以用四个字符为你的模型命名。

REVR舵机反向
舵机反向功能用来改变方向一个舵机与发射器(操纵杆或者开关)控制的回应方式。在使用反向功能之后,检查你模型上的伺服机构的操作方向是否正确,除了你故意反向的伺服。反向错误的伺服(和不在每次飞行之前检查控制的回应),都可能引起损坏或坠机事故!
如何设置伺服反向:
1、在程序设定模式。使用MODE键选择到REVR功能界面。
2、使用SELECT键选择你想设置反向的通道。
3、向下滑动DATA INPUT键来设置伺服反向(REV),或向上滑动DATA INPUT键来选择伺服正常(NOR)。箭头将会指示伺服当前的情况(常态或反向)
4、使用SELECT键来对其他通道进行反向设置

D/R双重比率/指数设定
在6EXAP中通过使用双重比率开关,可以使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具有双重的比率。舵机行程比率可在0%~100%之间调整(舵角调整参见第12页)。
注意:双重比率数值有可能被设置成0,并会对相应通道的操作没有反应,如果双重比率在无意当中被设定成零时,可能会发生坠机事故。
注意:初次设定时,E.P.A.s应该双重比率之前设定。当第一次在一架新的模型上设定E.P.A.s时,双重比率应该被设定成100% 。
D/R双重比率设定
如何设定双重比率:
1、进入程序设定状态。用MODE键选择到“D/R”功能界面。
2、使用SELECT键选择想要设定双重比率的频道(1--副翼、2—升降舵、4—方向舵),频道序号在屏幕左边显示。注意:如果“EXPO”出现在荧屏上,说明你按SELECT键时间太长而进入了指数设定界面(见后面的解释)。按SELECT键回到双重比率设置。
3、将双重比率开关设置到你需要的位置。(通常,操纵者在开关处于“UP”时设置高比率,处于“DOWN”时设置低比率。)
4、使用DATA INPUT键来修改双重比率的数值,直到达到你需要的为止。如果当开关在另一个位置的时候,你也想改变起比率,那么先切换开关,再使用数据DATA INPUR键来进行改变。
5、重复步骤3和步骤4,来为其他频道设置双重比率(频道2—升降舵、4—方向舵)。

EXPO指数的设定
“指数”与双重比率是类似的功能。(按MODE键将会带你到下个功能是结束点调整)。与双重比率一样,“EXPO”能为开关的两个位置分开设置。负指数(-)减少伺服初期的动作量。正指数(+)增加伺服初期的动作量。指数的“曲线”可能在–100%~ +100%之间被设置。
如何设定指数:
1、进入程序设定状态。用MODE键选择“D/R”功能。
2、使用SELECT键选择“EXPO”功能。
3、使用SELECT键选择需要设置的频道(1--副翼、2—升降舵、4—方向舵)。屏幕上会显示激活频道的序号。注意:如果“D/R”出现在荧屏上,说明你按了太多次SELECT键,而进入了D/R设定画面(双重比率),使用SELECT键回到指数设定画面。
4、分别为双重比率开关的不同位置设置你需要的指数数值。
5、使用DATA INPUT键输入需要的指数的数值。(依照上面的说明陈述,有“-”符号的指数数值,伺服初期的动作量较小,或称“比较软的”),但总的行程量是不变的。
6、为开关的另一个位置设定指数的数值。
7、重复上述操作为其他频道进行设定。

楼主:
EPA舵角调整功能
注意:改变“舵角量”将会影响双重比率,舵角调整应该是在设定双重比率之前被设定。如果你先设定双重比率, 然后再设定舵角最大行程量,双重比率也会改变。
可调整各伺服舵机左右舵角的最大行程量,伺服舵机左右行程量,可单独分开调整(当EPA被设定成100%时,1、2、3&4频道的动作角度左右各约40度,5 & 6频道的动作角度左右各约55度)
如何设定舵角最大行程量: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EPA”功能。激活频道序号出现在屏幕左边,右边会有“%”符号闪烁。
2、向右推压副翼操作杆,然后使用DATA INPUT键来设定需要的数值。
3、向左推压副翼操作杆,并使用DATA INPUT键来设定需要的数值。
4、使用SELECT键选择其他频道,来设置舵角最大行程量。注意:使用操作杆(或者开关或者操作盘)使伺服机构从一端到另一端移动,并检查数值和方向。

TRIM微调设定功能
发射器正面有四个微调开关。其中三个是用来调整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伺服的中立位置的。第四个是用来设定引擎怠速油门(r.p.m)的。在飞行中使用正确的微调,就能使模型水平直线飞行。因为在模型飞行过程中想要调整微调,你不必进入程序设定状态来进行微调调整。在飞行过程中,只需要简单的推压微调按钮,就能改变伺服的中立位置。当伺服处于中立位置以及微调是“归零”(或接近归零)状态时,你的控制面还是超出的话,你可以继续调整微调。
如何设置伺服中立位置:
1、打开发射器和接收器电源。操作控制杆确定伺服在正确的方向中回应。根据需要设定舵机反向功能。
2、将油门操纵杆回中。
3、将伺服摇臂安装在伺服上,并与推拉杆保持垂直(参见第4页),使伺服摇臂不致被扭曲或折断。
4、将推拉杆连接到摇臂上,调整推拉杆的长度直伺服的控制盘面处理中立位置。
注意:如果伺服摇臂中立点定位角度误差太大的话,建议要更换另一个摇臂,否则如果伺服中立点微调数值设定太大的话,伺服动作的最大角度可能会超出伺服的可以动作的范围,从而产生拨动操纵杆而伺服却没有反应的现象,所以伺服中立点微调的设定值应尽量少。
如何调整微调设定:
如果伺服和操作舵面已经连接,而且已经设置了舵角最大行程和双重比率,那么对于模型飞机来说,只要调整微调,就能使模型达到直线和水平飞行。 如果微调数值太大的话,建议更换一个符合要求的摇臂,这样就能将微调回中(归零)。用微调按钮调整微调的话,每次的增加量是“4”。如果需要比较精确的调整,请按照说明进入程序设定状态,在相应功能中按增量为“1”调整微调。
1、进入程序设定状态,并使用MODE键选择到TRIM菜单。
2、使用SELECT键来调整屏幕显示频道的微调(如图所示,正在调整频道1的微调)
3、使用DATA INPUT键调整微调的具体数值。刚开始的时候,数值每次增加“1”,但是如果DATA INPUT键一直按住,数值会迅速改变。
4、重复上述步骤为其他频道调整微调。

F/S安全控制(仅PCM模式下有效)
只能在PCM模式下使用,同时接收器也必须工作在PCM模式(而不能工作在PPM模式)。安全控制被用来当接收器受到干扰而无法正常接收操纵信号时使用。在这份菜单中,你可以为每个频道设置两种操作中的一种。 “NOR”(常规)模式下,保持舵机处在最后操作位置,而“F/S”(安全控制)模式下,舵机处于预定的位置。
油门通道设置到“F/S”的缺省值,其他通道设置到“NOR”(常规)。
从安全的立场来说推荐使用安全控制。你可以将油门设置成惰速,以便发生干扰时,给你足够的警告,来允许转向你飞,来克服干扰。如果你选择安全控制,则安全控制数据每分钟会发射一次。
电池安全控制
你的系统提供一个称为电池安全控制的第二安全功能。当飞行模型的电池电压降至大约3.8V以下时,电池安全控制功能将油门控制到一个预定的位置或快速切换到惰速。如果你没有设定,发生这种情况时,你应该立刻降落。如果你在即将降落前需要来加大油门,你可以重启安全控制功能,从而使油门处于惰速,在电池安全控制重新起作用前你将有大约30秒操作时间。
如何设定安全控制功能: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用MODE键选择到“F/S”功能界面。
2、屏幕左边闪烁的数字,表示现在可以设置安全控制的频道序号。你看见的第一个频道是CH1(副翼)。当你需要设定安全控制时, 向下滑动DATA INPUT键,则箭头指向“F/S”一边。这意谓着这个频道已经被设置成有F/S(安全控制)功能了。然后将副翼操纵杆移动到“F/S”功能起作用时,操纵杆及舵机应该处于的位置,向下滑动DATA INPUT键并保持大约二秒钟左右,伴随着哔哔声百分比数值会在屏幕上显示。如果你不需要安全控制,可向上滑动DATA INPUT键,使箭头指向“NOR”一边,那么这个频道将被设置成“NOR(常规)”模式,而不使用安全控制。
3、为其他频道设定“F/S”。CH3(油门)的“F/S”功能的缺省值是全油门的20%。
4、关闭发射器电源,来验证F/S功能起作用时,舵机的工作情况是否符合设置。

教练功能(只限初学者)
T6EXHP的教练功能,通过一根连接线将你的发射器与教练的发射器连接起来,从而让你练习如何飞行。当二台设备用教练线连接在一起时,两台设备都可能操作模型,通常教练的发射器能很好的操作正在飞行的模型(已经对飞行模型设置好程序)。当教练将自己发射器的教练开关打开是,训练者可以控制飞行。当教练将教练开关关闭时,他能够立即完全控制飞行。
如何使用教练功能
1、教练做使用的发射器已经设定好了即将准备飞行的模型的数据。
2、将你的T6EXHP(训练者发射器)的调变模式设定成与教练的调变模式一样。如果教练使用的发射器型号是T7C、T8U、T9Z或者T14MZ,那么将你的设定为PPM,如果其他的FUTABA设备,那么将你的发射器设定成与教练相配的模式。
3、将训练者的天线收回,而教练的天线全部拉出。
4、在发射器关闭状态下,连接两台发射器。(6EXHP的教练线接口在发射器背面的中心)。不要硬插接口,因为教练线有定位块,只能以一个方向插入。
5、打开教练的发射器。不要打开训练者的发射器,因为会自动启动电源,只是不传输信号。设定训练者的舵机反向和微调等与教练的一样。
6、打开模型上的接收器电源。将训练者发射器上教练开关关闭。使用训练者的发射器操作(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等),并且查看舵机的响应情况。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使训练者的发射器得也能得到控制的正确回应。
7、通过来回拨动教练开关来检查没一个微调。模型上的舵机控制应该保持不动,如果舵机有动作,说明训练员者的发射器上的微调设定与教练发射器的微调设定不一致,必须继续调整训练者发射器的微调,直到一致为止。

油门关闭功能
油门关闭功能是需要人为关闭引擎时使用的。通过使用“THR CUT”开关能迅速方便的关闭引擎。只有当油门操纵杆在低档位的时候,油门关闭功能才能使用。要设定油门关闭,首先打开发射器和接收器电源,迅速地按下并放开油门关闭开关两次。观察引擎上的化油器的瞬间位置。 它应该完全被关闭(如此关闭引擎)。如果有必要的话,使用节油门E.P.A(频道3)功能,在油门关闭功能激活时完全关闭化油器。现在将油门操纵杆放在最底下,使用油门微调打开化油器,使得引擎处于需要的怠速R.P.M。 如果感觉熄火开关按键式的不好用,可以设置油门和第五通道联动,那样用第五通道开关就可以充当熄火开关了。

改变6EXAP的控制杆模式
发射器有在四种不同的操纵杆“模式”(1、2、3 & 4)。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控制杆操作的功能。通常,设置在“模式”2,你不要随便改变,除非你是一个老手。在模式2中,右边的操纵杆控制副翼和油门电梯,左边的操纵杆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99%的美国人都使用这种模式。
如果要改变模式,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通过上下滑动DATA INPUT键,来改变模式。

基本功能都有了,不全没法了……就那么多了

网友A:
我有它的DOC板说明书,但不知如何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它的DOC板说明书,但不知如何上传上来

我的油箱:ljalyzjz@tom.com
传给我一份我来整理上来!

网友B:
请问6EXAP固定版的3与4通混控(3通道为主4通道为副)怎么调的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6EXAP固定版的3与4通混控(3通道为主4通道为副)怎么调的呀!!谢谢!!!

你要把油门和垂尾混控干嘛啊??
进入PMIX(混控功能),把(Inh)改成(on)。改成(on)后,进入把MAS(主控)设置成3通道,把SLV(从控)设置成4通道!!两个通道的舵量自己看着设置,有“%”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C:
十分感谢楼主!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楼主!可算是帮了大忙了

小韩,弄懂了吗?呵呵,晚上人民广场见。

网友:
你说的是韩书化吗

网友:
值得称赞,模型届就是需要楼主这些热心人士,让刚接触模型的大伙们有个信心,壮大我国模型事业.说得不夸吧!本来不想说什么的,但忍不住了.最后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D:
6EXAP好用吗

我很爱国,听说6EXAP我国生产很便宜,但品质打了折扣,很生气!
实际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爱国,听说6EXAP我国生产很便宜,但品质打了折扣,很生气!
实际情况如何?

外壳是一般!稳定性没有问题…………

网友(2006-09-24):
帮了我的忙了。顶楼住

网友(2006-12-12):
帮了我的忙了。顶楼住

再次感谢楼主。
不说了,缘分哪!

网友(2007-04-12):
LZ好人啊

网友E(2008-01-07):
如何设置油门和第五通道联动
请教如何设置油门和第五通道联动

网友F:
楼主上些图解来

网友(2008-03-04):
请教熄火键如何与5通道联动???

网友G:
再次向楼主感谢!

网友H:
今天开始调新买的6EXAP,边看楼主的文章边调整控,顺利的把各个通道调好了,特别是把通道1 和通道6调了混控,分别控制两个侧翼,我的电动固定翼明天可以去试飞了。非常感谢楼主,为我等不通英文的爱好者做了大大的好事。

网友I(2008-04-08):
请问直升机版的可以用在固定翼上吗?

网友J(2008-07-07):
楼主辛苦了,十分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