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SU27半像真飞机制作详解-设备篇

楼主(2006-07-30):
该机翼面较小,应尽量选择轻量化设备,但是考虑到轻的东西都N贵,因此做了折中,我的方案如下(已成功试飞):
1、A2208 KV2600电机 36g 55元
2、ESKY8g舵机2个    18g 60元
3、傻猫12A电调      10g 68元
4、孵化器微接       10g 70元(优惠期间购买的,现价100元)
5、GWS5043桨        2g   7元(效果证明比AN5X3桨好)
6、舵角、回形针、雨伞骨等5元吧
7、2S1000mAh锂电    45g
差不多130g左右400元以下

楼主:
购买了这些设备后,首先制作电机架,按电机尺寸切如下轻木块

楼主:
然后按这样装起来,用AB胶粘就可以了,有4个三角形木片在,非常结实!

楼主:
电机座喷黑漆,或者保持木头颜色也可以。然后把电机固定好,我是把桨、电机、电调都固定好了,然后拧在座子上,非常结实。

楼主:
接收机固定在这里。由于本文是全部安装好后再补的,所以只能这样照了。安装接收机后,要进行通电试机,如果舵机方向不对,交换两个舵机的插线。

天线使用内藏式设计,从接收机拉出来后,在机身紧贴翅膀上扎个小孔,然后天线从小孔出来,走向碳杆的一端,接着进入碳杆,这样天线可以由碳杆确保完全展开,而且又不会影响美观。使用微接的话,天线会稍微长一些,这部分天线拉到接收机这边,稍微卷吧卷吧即可。

网友:
请希望继续写完。

网友:
楼主继续啊,大家都等着呢,呵呵

网友:
继续..........很期待呢!!!!!

楼主:
电机固定就是用泡沫胶把电机座底下两个雪糕棍一样的木片粘在KT板上,从这两个角度看一下。

注意推力线要笔直,可以根据螺旋桨两端距离机翼的距离来判断。

另外,如果嫌不结实,还可以象我图中那样,用尼龙捆扎带把木座和背面的碳杆捆起来,这样就不会松脱了。

楼主:
这架SU27是副翼混控的模式,因此只需要2个舵机。在机身合适位置挖一个孔,把舵机塞进去,稍微涂些胶即可,我涂多了。

由于SU27副翼尾翼联动,因此舵杆方法也比较特殊,见图吧。副翼到尾翼的连杆较长,如果直接连接会有比较大虚位,这里加了一个塑料管,套在连杆钢丝上,然后把塑料管粘在机身上,这样就没有钢丝弹性带来的虚位了。

楼主:
另一个方向看,副翼到尾翼的舵杆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弯一来可以紧靠机身减小虚位,二来可以在压杆时避免副翼碰到这根钢丝(想想看)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副翼-尾翼连杆两头都是Z型,那么你根本就无法安装上去,为了不使用舵接头等附件(我没有啊),我一头是Z型,一头是L型,L型这头就是简单的插入副翼舵角即可,由于机身顶住了这根钢丝,因此绝不会松脱。

实际上在炸机时有可能松,如果炸机,记得检查一下这里。

楼主:
飞机好了,全重不含电池160g,电池45g,起飞重量205g!

网友(2006-11-29):
都弯成Z型也可以 先装拉杆再装舵角。。。

网友:
板型 Su27 楼主强! 祝试飞成功

楼主:
楼上的祝福收下了,不过晚了点,这架飞机是第2架SU27,而我现在飞的是第6架SU27,呵呵

网友:
gale 你好,我钦佩你“ 我一贯倡导开放” 我支持
只有开放 才能促进发展!
看看国外模型,虽然商业化气息浓厚,但唯有开放才能促进发展,互联网上英语图纸比比皆是,中文化的的东西太少,我支持你gale!!!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靠的就是探索及动手精神,Gale 我佩服你!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KT 板好像不要做翼型,维持平飞需要一定攻角吧? 微微拉杆吧?

2.副翼 尾舵联动,运动方向是一致的吧? 同时向上的吧?

3.用泡沫塑料作机头 应该更能防炸机

4.做个机舱来装电池及设备,流线更好

5.孵化器微接是什么?

6.望gale 整理一下 出个word pdf 或html 的 整合《KT SU-27 不完全手册》

楼主:
1.KT 板好像不要做翼型,维持平飞需要一定攻角吧? 微微拉杆吧?
准确说不是要做不要做都可以,不做翼型显然简单,理论上平飞需要迎角,但是由于速度快,重量轻,迎角相当小,在水平推力线情况下,实际操纵时也不需要拉杆的。

2.副翼 尾舵联动,运动方向是一致的吧? 同时向上的吧?
是的,这个是跟老外学的,并非原创。

3.用泡沫塑料作机头 应该更能防炸机
不能,最脆弱的是脖子,要想防止炸鸡,唯一的办法是保持姿态着地,事实上,如果不做高难度动作和倒飞之类的,要想炸鸡还真难。我在没有倒飞的时候,飞几个小时也不会炸,倒飞正飞来回捣啻就容易炸鸡。

4.做个机舱来装电池及设备,流线更好
电池用于配重,我正在考虑把机头做成舱身来容纳电池,其他设备本身就藏在机身当中。

5.孵化器微接是什么?
西安某企业孵化器生产的微接。

6.望gale 整理一下 出个word pdf 或html 的 整合《KT SU-27 不完全手册》
暂没有动力,你搜索一下论坛里面我的帖子,已经陆陆续续发了不少相关文章了。最新的喷绘版SU27我发在MX3G里头了。

网友:
我帮你顶了

呵呵  好材料啊  得 学习学习

网友A:
防了一架

网友:
这套电子设备用来改 西西里的电动自由飞 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了一架

漂亮啊,是贴装的还是喷绘的?

网友:
用的彩色胶带,很薄,增加不了多少重量

网友:
试飞如何?

网友B:
问一下,我只是用了两个尾舵来控制可以不?偷懒不想
搞中间的了!这个转弯是怎么转的,我还不晓得原理呢!是两个尾舵一上一下么?那不是成了翻滚了么?谢谢了!

网友(2007-01-02):
有潜力的小飞机,用11.1V15C的电池,并稍做一下翼型速度会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我只是用了两个尾舵来控制可以不?偷懒不想
搞中间的了!这个转弯是怎么转的,我还不晓得原理呢!是两个尾舵一上一下么?那不是成了翻滚了么?谢谢了!

虽然我没玩过混控的飞机   但转弯原理我想应该是左拉杆尾舵一上一下飞机厕身时候下拉尾舵向上不就转弯了么 是这个原理吧~ 上班地方在飞机场附近 总看到战斗机在头上转弯

楼主:
楼上说的是。
到这里看看录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6292&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