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06-07-30):
我现在450CF机身上的螺丝大部分都已经锁不紧了,尤其是卡尾管的地方,8颗螺丝只有2颗可以锁紧,固定3个
舵机
的螺丝都锁不紧了,我已经更换了比较长的自攻螺丝,刚换好的时候可以锁紧,但时间一长,也都不行了,难道最后只能用平头螺丝+螺帽的方式了?请问大家有何方法?

网友A:
滴502不知道好不?

网友B:
你的飞机应该没有调好,振动大,所以螺丝容易松动。
尾管的螺丝锁紧是有诀窍的,把外面的那边的4个螺丝锁紧,拆卸时只松自己这边的螺丝。
CF机身强度高,调不好振动很大。
另外舵机安装时最好装上那些减震橡胶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