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电池组,大家给提提意见

楼主(2006-07-30):
由于翼龙现用9.6v1100mah电池组飞的不爽,
用这个电池8节做个9.6v1800mah的电池组飞翼龙可行吗?
3元1节  8节才24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ef2b128f5e37.jhtml

网友:
可以找她买10元一片的垃圾锂电啊.

网友:
总重量,放电c数?可能都不合格吧。

建议买锂电。比如我买了7.4v 1900ah锂电,动力足,翼龙起飞重量轻。飞个半小时不成问题。感觉比起原装电池真是爽太多了。

网友A:
5400mAH超大容量聚合物锂电池!适合于模型、DVD电源等,全新工业包装,为聚合物电池,已焊接好,3.7V5400mAH,电池尺寸:48(宽)×168(长)×7(厚)mm ,重:122.4g  放电3-4C 。

两个串联,重250克左右。放电3-4C ,应该够了。飞行时间恐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翼龙现用9.6v1100mah电池组飞的不爽,
用这个电池8节做个9.6v1800mah的电池组飞翼龙可行吗?
3元1节  8节才24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7-50000009-50000121/item_detail-0db1-d9849 ...

--------------------------------------
要保证8颗电池的内阻基本一样才可以,否则电池很快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保证8颗电池的内阻基本一样才可以,否则电池很快完蛋.

同意,说的没错,决定改用便宜的锂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0mAH超大容量聚合物锂电池!适合于模型、DVD电源等,全新工业包装,为聚合物电池,已焊接好,3.7V5400mAH,电池尺寸:48(宽)×168(长)×7(厚)mm ,重:122.4g  放电3-4C 。
两个串联,重250克左右。放电 ...

有谁试过用它飞吗?说说感受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翼龙现用9.6v1100mah电池组飞的不爽,
用这个电池8节做个9.6v1800mah的电池组飞翼龙可行吗?
3元1节  8节才24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7-50000009-50000121/item_detail-0db1-d9849 ...

郁闷呀!又一个恐怖级的菜鸟出现了!楼主,这样的电池放电性能很差的,根本不能做动力电池!只能用发射机的电池。

网友:
和楼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保证8颗电池的内阻基本一样才可以,否则电池很快完蛋.

严重同意

网友:
我用这种电池做过雷鸟的电池,一开始用没发现什么问题,3次下来发现放电C数不够,动力很棉,换上原装电池动力爆的我控制不了。。。。模型电池和普通电池就是不一样啊,电芯就不一样放电电流也不行

网友:
这种电池不行的,用在发射机里还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00mAH超大容量聚合物锂电池!适合于模型、DVD电源等,全新工业包装,为聚合物电池,已焊接好,3.7V5400mAH,电池尺寸:48(宽)×168(长)×7(厚)mm ,重:122.4g  放电3-4C 。

两个串联,重250克左右。放电 ...

是的,有谁用过,能用否?

楼主:
放电3-4C  用来飞滑翔机估计能飞上一头午吧。。

网友:
3.7V5400mAH,放电3-4C,最大电流16.2A-21.6A,我朋友用在遥控车上很爽,用在翼龙上还真没实验过。

不过1900mah 放电10c,最大电流19A,飞翼龙很爽。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3元一节的1800mah电池肯定有问题,建议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