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如何调整发动机

楼主(2006-07-30):
请问大家,怎么样的油针及感觉才是发动机的最佳状态,谢谢。

网友:
要看你是做什么样的飞行,飞行的状态不同要求也各不一样,比如用OS50在做3D飞行时,很多人副针是用原厂值.但随着发动机的老化会有变化,我的经验是在怠速时放开副针听发动机的声音,越放得大怠速越慢.在开始变慢的时候停下,这时再收针一直收到发动机的怠速上来就停止。最关键的是要找出怠速变慢和变快时候的分界点,那个点就是正确的副针位置了。对于主针,大浆的转速要收放自如,不要一推油转速慢慢上来或是发动机卡一卡才上来那样分别对应的是富油和贫油。自己最好配个温度计和转速表。先放开主针2圈,配合转速表在ID2的时候大浆转速应有1900-2100之间。转速不够就收针,经验值是1又1/2圈。再配合温度计,缸头的温度在110度左右为好。在一圈半的时候主浆的转速一般都有2000转,我用GV-1控制转速,转速设定在2100转,对与50机来说已经可以有很好的表现了。以上全部对应30%的油料。

楼主:
正飞测试负升力的时候,高空拍下来,然后急推油门到最高。
飞机的表现是,先停顿一下,然后又有些落下,然后再快速上升
我估计第一次停顿是因为大桨原本转速比较高,切换正螺距一刹有较大升力,但是转速下降比较快,后来发动机扭力跟上后才持续上升。
我也有gv-1,os50兰头,30%油。下来油针不烫。
不知道油门舵机换成9252会不会好一些。谢谢。

网友:
油门换9252或速度更快一点的舵机当然更好一点,油针不烫不代表发动机温度合适.我自己也试过油针冰凉发动机烧穿.要注意!你不要要求太好的表现,本身机体就重,50发动机还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想暴力大浆转速你试用下2100转,正负螺距9度

网友:
还有油料也是很关键的.30%的油太多,一分钱一分货,不要一味的怪发动机.

楼主:
打算把9251用来油门。周末看看结果。
我用top30。应该表现不会太坏吧。
nor=1450
idel=1700
idel=1800

我担心,如果idel2=2100,发动机转速17850。会不会比较容易坏轴承。

网友A:
最好不要用9251这些尾舵机做油门,因为它们接受的信号源是不同的,所以容易烧。因为我自己用的是WAYPOWER 30%油,所以在这个档次上的其他油我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9251这些尾舵机做油门,因为它们接受的信号源是不同的,所以容易烧。因为我自己用的是WAYPOWER 30%油,所以在这个档次上的其他油我就不好说了

难道,用信号频率高的舵机在信号频率低的环境下工作,也会烧坏?

请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烧坏的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烧毁,只有最低档的9253.9254这些陀螺仪舵机才可以直接接接收机,9251的说明中已经注明的

我怀疑说明书的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