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什么办法可以避免LAMA3D打浆!

楼主(2006-07-30):
LAMA3的平衡杆太容易掉了
飞着飞着就掉了!机子就自然坠机了!有时飞得太远了!不好找!有什么办法呢?
什么办法可以避免LAMA3D打浆!

网友A:
有人在另一头用回型针做个连杆扣住,据说不易掉了。
我没做,不撞墙自己不会脱下来。

网友B:
不撞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掉的。我掉过一次。不过还是撞了就掉好。如果不掉。那就可能把主轴撞弯或者主轴上面的那个叉口断裂。撞了脱离完全是释放能量的一种设计。

楼主:
还有,比较容易打浆!4个浆都裂了!用透明胶用粘上了!对飞行有影响吗>?

网友A:
在室外一走航线就上下打桨,只好慢慢走了。
我就用透明胶带贴上再飞。
轻起轻落,不撞不摔,4根桨一般不会坏。

楼主:
用胶布粘上了,出现双浆啦!!!!!救命现在出去满电的情况飞一开始能飞1M高左右,后来就几CM这样飞!手拿起飞,慢慢又掉下去,不是电的问题!

网友A:
出现双浆:上桨可以调整平衡竿的拉竿长度,下桨只有用手扳了,2边大桨螺丝要一样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