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健模型26CC(VOLVO)富豪汽油船摩机全攻略。

楼主(2006-07-30):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志健模型26CC(VOLVO)富豪汽油船,作为娱乐用船是一款性价比相对不错的产品。但作为低端产品也有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下面就将本人摩机过程公布出来以便与模友交流分享。首先是对水冷进水口进行改造。原船的进水口是直通的没有加任何过滤,在天然水域航行时有可能吸入异物损坏水冷循环泵。我是采用损坏的进口爱华耳机里的金属网架当作过滤网,有效的解决吸入异物损坏水泵的问题。

原船配的电源开关因为不是防水的,且安装在设备舱盖上很不方便。我采用台湾产的4刀两掷开关,两两并联使用分别控制循环水泵和接收机电源,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保证行船安全。(我们的两艘船的原配开关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锈蚀失灵。)

原船的设备舱盖采用的是透明有机玻璃制品,强度较差容易破裂。本人采用2mm厚的玻纤板按原尺寸制作了一块,保证了设备舱的密封。

下面是对发动机加装过热灭车装置,首先实地测量发动机在水冷系统工作良好的情况下的实际工作温度。经过实地采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度为77度,因此选定热保护继电器的工作温度为100度,类型为全封闭长开触点。当发动机水冷系统损坏,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发动机过热时,使发动机灭车有效的保护发动机。

将发动机缸套取下(保修期内的发动机建议不要自行拆卸,以免引起保修失效的麻烦。),在发动机排气孔一侧打一3.2mm的孔(因此处是发动机工作温度最高的地方)。

分别在打好的孔附近和热温度继电器上均匀涂抹导热硅脂

将热温度继电器用M3的螺钉紧固在缸体上,并接好高温硅胶导线。

拆下原船的灭车开关,在原开关处并联引出两组引线。

灭车开关的两组引线一组与原来的相连接,另一组与热保护继电器相连。

最后是水泵的改造,原船配的水泵质量相对较差。为了发动机的安全起见建议采用质量好的水泵更换。本人采用的是富康轿车的雨刷喷水壶的水泵(建议去4S店买原厂配件,该件本人在4S店买58元。),经过使用感觉效果优于原船水泵。

至此摩机完成,通过试航总体效果令人满意。

网友A:
你真有两下子呀!

楼主一定对无线电也精通吧!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定对无线电也精通吧!佩服.佩服!

我是搞电路设计的,让您见笑了。

网友A:
提个小建议!

你把感温块装在排气口那里好象温度太高了吧!排气口升温好快的.而且好象还不止100度. 在就是过滤,我用的是摩托车的油滤好方便的,带磁化的可以拧开清洗的那种1元一个!

网友A:
哦!搞电路设计的呀!

不过你把船设计得的确仅仅有条.很有想象力!能加你QQ交流制作乐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把船设计得的确仅仅有条.很有想象力!能加你QQ交流制作乐趣吗?

我的QQ号是562777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感温块装在排气口那里好象温度太高了吧!排气口升温好快的.而且好象还不止100度. 在就是过滤,我用的是摩托车的油滤好方便的,带磁化的可以拧开清洗的那种1元一个!

你的过滤器有图吗?感温器放在那里就是因为那里的温度最高,我实际测量是77度(水冷完好的情况下),我已经跑了4箱油没有问题的。

网友:
!!!

你有条件不如再加个温控来控制水泵,还可以把冷却水的出水口装在尾板上向水里喷水,这样熄火的船就可以靠它给推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条件不如再加个温控来控制水泵,还可以把冷却水的出水口装在尾板上向水里喷水,这样熄火的船就可以靠它给推回来!

我实验过了水流太小,不足以推动船前行。

楼主:
模友老胡的防水开关改造实例。

网友B:
休斯那里有防水开关,6元一个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斯那里有防水开关,6元一个非常好用。

是吗?我和修斯是老朋友了。

网友C:
KILL 老大,温控开关还有其他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LL 老大,温控开关还有其他型号吗

有呀,从40度-180度的都有。当时我做实验买了70度,80度,90度,100度的四种规格。

楼主:
近日北京又有两条新船下水了。

全是汽油船,而且还有一艘是小松原装发动机的。

楼主(2006-09-18):
北京又有新船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