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LAMA3出现的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6-07-31):
在家飞还可以,今天拿去外面飞,想看看能飞多高,结果垂直向上飞到不到4米高就大浆突然不转了,飞机跌落下来.因为我没松油门,飞机跌到离地2米的距离大浆又开始转,下跌的距离太长,还是摔地.飞了2次都是同样的状况,而且现在打左右方向的时候就失控,要不老在原地一个方向打圈,估计是飞机跌落下来跌坏了什么,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A:
天线接受不良??

楼主:
应该不会.在家中飞的时候是可以的,在外飞就出现这种问题.不过在家中飞不这么高,

网友:
是不是风大了?

楼主:
没风.现在打左右方向的时候突然甩尾的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B:
控的天线没全抻出来吧。

楼主:
遥控器电量还是很足的,天线倒是没拉出来是个原因,是不是这就是出现飞到3到4米高突然桨没动力的原因,她掉下来一点后桨又开始转了,这个有道理.但你们的LAMA3在水平距离3到4米,高度3到4米的距离上天线没拔出会不会出现类似问题,与遥控天线的朝向有关吗.我当时天线是斜对地的.
.
但现在打左右方向的时候,经常出现飞机突然很快的大幅度的摆尾,不受控制.是跎螺仪要调整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C:
大浆的罗丝松了.检查

网友D:
是不是受到干扰失控了?

网友B:
一定要将天线拉出。轻则失控,重则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