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锂电池充电板

楼主(2006-07-31):
拆了个笔记本电池,里面是3串3并的18650锂电池,里面有块电路板,应该是锂电池充电板,上面有4个接线,分别标为:BATTERY+,BATTERY-,BATTERY IN,DATA。请问哪个是电源输入?
谢谢!

网友:
输入也是DC19-24V啊!

网友A:
看笔记本的主板吧,
这样直接接电源是不能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笔记本的主板吧,
这样直接接电源是不能充电的

正确!本本的电池充电不是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