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S32直机发动机的汽缸内六角丝有几棵被霸丝了上不 ...
求救~OS32直机发动机的汽缸内六角丝有几棵被霸丝了上不紧该怎办?

楼主(2006-07-31):
求救~OS32直机
发动机
的汽缸盖内六角丝有几棵被霸丝了上不紧漏气该怎办?

网友A:
没办法,只能换机匝,或者换短一点的螺丝,刚好能咬住前面的几牙(还要加上螺丝胶防止震松),上金属胶装紧,以后就不能再拆了。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人帮你把孔铣大,攻丝,装螺丝套,不过这个要很不错工艺,整下来不一定好用不说,可能也不会有多便宜

网友B:
试一试,找梢大一丁点的锣丝,然后把锣丝孔和锣丝用天那水洗干净,,上锣丝前把孔和锣丝涂一点玻璃胶<粘铝窗那种胶水>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C(2006-09-18):
换上其他同样规个的螺丝就行了,没有必要非要那六角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