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讨论电机散热水冷的问题--和推力角的关系

楼主(2006-07-31):
电机
的直径和推力角有直接关系
船底形状固定后 电机的直径越大怕是对推力角不利
尤其是加水冷后 相当于增加电机直径
有没有更有效率的方法来实现水冷 同时不增加推力角

网友A:
用水泵制冷。。。

网友B:
~
只做上半部分的水冷咯 ~~

网友C:
用软轴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D:
水套做成这样的可以减小直径.这种水套适应同型号的电机(就一种型号电机而言直径还是有少许误差的).而且配合比整圆的要紧密.

楼主:
很好的建议啊
学习了 的确是高人 这个要做成双层的了,有没有单层的

网友D:
单层的水怎么循环?我做了2个不同厚度的水套,分别是1.3和1.6

网友D:
1.3的出水小了些,没1.6的出水效果好.(去除铜皮厚度)

网友E:
电机的热量都在后部。水套长度小于电机长度,把水套安装在电机后面不是就避免电机直径+大。
软轴的话还不是需要尽量直线输出,意思一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