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无刷电机的干扰

楼主(2006-07-31):
亚X无刷电机的干扰很大,经过我仔细研究分析发现原来是电机的外壳电气上是不连通的,前盖,后盖,外壳彼此不导电,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干扰电波和磁场不能被外壳有效屏蔽。
我将前盖后盖与外壳间加了一个螺丝连接,测量后全部导通,装机测试后没有出现以前的干扰,只有把电机放在陀螺上才有轻微的干扰,以前离开8cm都有干扰。
如果把电机外壳接电池负极,那屏蔽效果更好,但有风险,必须确认电机3组线和外壳不导电!
改良后以前跳舵的舵机都能正常使用,原来是电机干扰造成!错怪了舵机啊!

网友:
恭喜一下,解决了问题就好。

问下,你现在用什么电调?

楼主:
现在服役的都是好盈电调,启动平缓,和430LF配合还不错,40A的版本有启动困难的情况出现。28A的老版本不错。

网友:
顶,想不到无刷还有这么大的干扰.

网友:
我也是28A的老版本。启动好像是要好一点。但是动力没有40A的好。把电调设成低进角要好些。现在气温高正是考验电调和电机的时候。40A飞下来感觉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亚拓无刷电机的干扰很大,经过我仔细研究分析发现原来是电机的外壳电气上是不连通的,前盖,后盖,外壳彼此不导电,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干扰电波和磁场不能被外壳有效屏蔽。
我将前盖后盖与外壳间加了一个螺 ...

我玩了二年多,從沒在前盖后盖与外壳间加了一个螺,為什麼都不會干擾?

版主能告訴我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了二年多,從沒在前盖后盖与外壳间加了一个螺,為什麼都不會干擾?

版主能告訴我原因嗎?

并不是每个电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从电机的制造工艺来说,外壳可以提供屏蔽作用,虽然说法可能有点勉强,但事实是比以前干扰减少很多。
我做过电机干扰陀螺的测试,改不改那是你的自由。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我改了后没有失控过,而且以前跳舵的舵机又可以使用了,难道这还不奇怪吗???
您的情况可能好些,但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请勿以点盖面。

网友:
找个PPM的垃圾拉收,如果PPM垃圾接收不受干扰说明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干扰,让我损失一付大浆.仔细检查是无刷电机没和机身连接(60#机)后来用一导线连上就好了

网友:
干扰的因素很多,要具体分析..........

网友:
电机是最大的干扰源

就是因为具体分析才第一时间判断是电机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X无刷电机的干扰很大,经过我仔细研究分析发现原来是电机的外壳电气上是不连通的,前盖,后盖,外壳彼此不导电,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干扰电波和磁场不能被外壳有效屏蔽。
我将前盖后盖与外壳间加了一个螺 ...

我刚为干扰问题头痛。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875131以前未发现,感觉好象外转子电机容易产生干拢。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是怎么联系的,有点看不懂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方法可靠。但螺丝不需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关键的问题是亚托的这种电机连接是用了胶。所以不导电。大家可以去电子市场买那种导电银漆涂点在接缝上(2元一小瓶),或者用铝箔和铜箔粘点在接缝上面。具体的粘法有很多种。就不具体的说了。反正能导电就可以。不过也不是每个电机外壳都不导电。只是粘胶比较均匀的不导电。

网友:
确实如此,无刷电机也有干扰接收机的情况。
安装时接收机应安装在远离马达的地方,否则一定会受到或多或少干扰的。

楼主:
在玻璃纤维侧板又出现干扰,但比以前好很多,接收没有锁死,还可以控制油门,但舵机不受控制,今天早上给电机接上地线飞2块电池,干扰不再重现,继续试验,看看是不是接地会好很多。

网友:
你们的干扰这么时显? 我是PPM,有时会抖下一舵,不定时的,可能半个月不抖,也有可能天天抖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玻璃纤维侧板又出现干扰,但比以前好很多,接收没有锁死,还可以控制油门,但舵机不受控制,今天早上接上地线飞2块电池,干扰不再重现,继续试验,看看是不是接地会好很多。

波纤导电么??????????

网友:
玻璃纤维侧板是不导电的,而且是绝缘强度最高的材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