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翼龙动力配置

楼主(2006-07-31):
翼龙4通,新西达2208/kv1800  7035 桨 9.6v镍氢电池
我看论坛里有人说用9.6v 1000mah镍氢电池配无刷动力没什么变化。。甚至还不如原来480电机表现的动力足呢?
是这样吗?

关于翼龙配置有:
2208/kv1500 7060桨
2208/kv1800 7035桨
2212/kv1480 。。。。
正晕中,很多人问配置,谁总结一下啊。。写个论文《翼龙终结配置全解》。。然后发奖、发证书。。。发。。。哈~~~~~~~
我觉得4通和3通重量、翼型不一样,配置不能一概而论。。。还有电池的影响等等。。。

网友A: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般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所以,你还是自己买点东西回来,测试一下,你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般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所以,你还是自己买点东西回来,测试一下,你就知道啦

我倒不觉得都是因为"钱"字,如果问的是商家,在坛子里有点名气都爱自己那张脸,一般不会瞎介绍.
倒是有一帮只知道尺寸规格不知道KV型号的在"教新手"!!!

网友:
好不好,用了就知道。
目前A2212/KV1000的用9050.天气不好,还没飞。

网友B:
补充一个选择吧,2212KV2200可以带7035。

我测试得到电池端电压8V左右的时候推力610克左右。

网友:
我感觉无刷技术很先进,而且总体效率比有刷的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选择吧,2212KV2200可以带7035。

我测试得到电池端电压8V左右的时候推力610克左右。

610的时候电流需要几A?

网友C:
配过2408和2212。
2408铃铛+7060桨,动力比有刷大得多,同一组电池,动力时间也变长,但三通加副翼后横滚还是很吃力。
2212(KV1000)+8060桨,速度比上一个配置快,横滚时有点像模像样了。用0947的桨感觉飞起有点钝。
2208没试过,应该比480强,试一下其他规格的桨。

网友:
关注翼龙的动力配置问题,关注所有关于翼龙的问题

网友:
猫,这个测试的电流多大?
---------------------------------------------------------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选择吧,2212KV2200可以带7035。

我测试得到电池端电压8V左右的时候推力610克左右。

网友D:
估计不小于13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小于13A

13A?效率够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过2408和2212。
2408铃铛+7060桨,动力比有刷大得多,同一组电池,动力时间也变长,但三通加副翼后横滚还是很吃力。
2212(KV1000)+8060桨,速度比上一个配置快,横滚时有点像模像样了。用0947的桨感觉飞起有 ...

2212(KV1000)+8060桨用几伏电池?

网友E:
敬请所有超过7寸桨配置的交代清楚桨是怎么装上翼龙的,至少给张图,最近8-10寸上翼龙变"主流"了,图却一个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敬请所有超过7寸桨配置的交代清楚桨是怎么装上翼龙的,至少给张图,最近8-10寸上翼龙变"主流"了,图却一个也没有!

我上了9寸的,明天找时间上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上了9寸的,明天找时间上图.

不上图也好,就说说怎么装的?有多方便!有多坚固!

网友:
前拉式。。。。。。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060719\A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3A?效率够高的!

13A是不大可能的,我是用抽屉翻出来的1800mah10.8V旧电池,没想到油门到顶电流16A了,端电压降到8V。
这对于这个电机来说并不是最佳状态,马马虎虎吧。

KV稍稍低点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A是不大可能的,我是用抽屉翻出来的1800mah10.8V旧电池,没想到油门到顶电流16A了,端电压降到8V。
这对于这个电机来说并不是最佳状态,马马虎虎吧。

KV稍稍低点就对了。

和我估计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图也好,就说说怎么装的?有多方便!有多坚固!

昨晚回去开不了机了,提示键盘出错。今早拿回公司试试。近排装翼龙没时间开电脑,放坏了...........

网友G(2009-04-04):
头大了。20页关于翼龙的。咱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