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油门微调做什么用?

楼主(2006-07-31):
我是翼龙4通。480电机,9.6v镍氢,油门微调到底,推动油门杆到将近一半的时候电机才转。我看大家都是什么1/3油门,1/2油门。。。。我这个油门的时候电机才转起来啊。。是不是那个微调应该调到最高位置阿

网友:
这个关系不大 你就由启动开始算最底油门就可以了 估计是翼龙的有刷电调线性的问题 没什么问题能飞机来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翼龙4通。480电机,9.6v镍氢,油门微调到底,推动油门杆到将近一半的时候电机才转。我看大家都是什么1/3油门,1/2油门。。。。我这个油门的时候电机才转起来啊。。是不是那个微调应该调到最高位置阿

把微调固定在最高位,推约1/6就开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