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双速电机是否可以解决BF20的低速无力

楼主(2006-07-31):
由于用过的兄弟都说BF20低速无力,但它又可以配置双速
电机
,不知道情况可不可以改善.

网友A:
这个总是概念错误

楼主:
fang 说什么

网友B:
要是可以装两个电机 你就可以装一个减速电机 可惜不可以装两个电机

楼主:
双速电机,不是双电机

网友C:
你指的是多极电机,通过改换极数变速得电机。可以增大一些低速扭矩,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机器的传动过于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