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大家帮我看看着是什么材质,谢谢?

楼主(2006-07-31):
大家帮我看看着是什么材质,谢谢?在哪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就是一般的硬质泡沫吧,(根据地上的碎屑)

网友B:
泡末!!
直觉!!!!!!!!!!!!!!!!!!!

网友C:
这东西有点贵的,具体叫什么我不清楚。不过楼主可以看看路边商店或者服装店的招牌,有很多店名就是用这总材料做的字,有点点像拖鞋的鞋底。装饰材料有的卖,我记得我装修店面的时候着个材料做的字要好几十做一个字,现在应该便宜点了。

网友D:
EVA吧,如果是拖鞋鞋底的话.

网友E:
是高密海棉吗??

网友F:
泡沫!以前看到过这图片的帖子.

网友G:
去做广告牌的店里 问问。。

网友H:
硬质泡沫....................

网友I(2006-11-11):
呵呵!一看就知道泡沫塑料!

网友I:
去买保温材料的地方买,不好意思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