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探讨一下(大家用力顶一下哦)

楼主(2006-07-31):
大家探讨一下,小电直的尾马达如果更换为无刷的,是不是一定要用高级的控呀,就是说安装双电调是有条件限制的,那就是你的发射机不能是普通的四通道发射机,而是支持“混控”功能的高级发射机,如Futaba FF6H、9CHP、JR 9X,等等。换句话讲,雷鸟、嘉宝、E-SKY、先豪等小电直原配的发射机都是不可以用的。必须使用Futaba、JR或三和的高级程序控制发射机,甚至于连Futaba的4VF也是不行的。如果你没有这些高级发射机,那么就不能进行双电调的安装。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FF6说明书里边提到的,混控就是指:REVO--方向舵混控功能。此混合功能是指为对应主旋翼的螺距及回转数所产生的反扭动力(转机身时主旋翼的回转方向和反方向,所产生的扭力),以混合控制的方式来操作尾旋翼的螺距。当主旋翼的螺距产生变化,而反扭动力出现的同时尾旋翼的螺距也让他变化,调整方向舵的方向使机首不要晃动。
还提到:如果有一个好的陀螺仪就不需要REVO混控了。陀螺仪将会为你感应和修正无用(多余)的移动。
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陀螺仪就不需要REVO混控了,那么,陀螺仪输出的补偿信号是应该可以通过无刷电调来驱动无刷尾马达来感应和修正无用(多余)的移动。这就说明,安装无刷尾马达不一定需要高级的控(带混控功能)来混控,或者是控制尾马达和主马达(油门)之间的转速变化呈联动的关系,尾马达的转速完全是靠陀螺仪的修正信号来获得转速的变化而保持电直的尾部不会偏移。
还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做过这种试验。
以上的是小弟我胡乱一通的想法,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附上商城的连接:小电直安装双电调及无刷尾马达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1024a.htm

网友:
应该不行!如果行的话,混控就无意义了!
我的想法是,用AVR M8 改造低档遥控,成本低效果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可不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呀。

网友:
其实现在的遥控器都是单片机的,厂家只需改动程序,即可实现混控功能,而硬件成本并不增加!

网友:
靠普通陀螺仪是不行的。锁尾陀螺仪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使用锁尾陀螺仪的时候发射机的混控功能是关闭的。

楼主:
呵呵,谢谢版大!
    是的,我好像也看到过要用带锁尾的陀螺仪时候,混控功能是要关闭的,不过我的直升机是CP2,尾马达那种,现在我用原来的发射机(没有混控功能)和接收板(4合1里边分离出来的),混控电调就用了飞达,陀螺仪就是华科尔006(带锁尾),我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陀螺仪关闭锁尾的时候,尾马达好像转速比较高,转起来的时候,尾巴会打转,陀螺仪和控上是没有中立点可调的,调了微调效果不够,但是,一旦把锁尾打开了,这种现象就消失了,尾巴特别的稳(当然华的东西和401之类的是没有可比性,急速上升下降的时候,还是会摆尾的),就是前边说的这种现象没有了。
    所以当时,我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好像我这样,锁尾功能已经打开了,而且飞达混控板里边主马达(油门)对尾马达的混控功能还同时存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跟“开锁尾的时候,要把混控关闭”的说法是不是有一点出入呀。
    但是,后来自己想明白了,是不是这种混控在陀螺仪之前存在的话,就一定会造成影响,但是这种混控在陀螺仪之后就不会出现影响呀。
    说明白一点:如果发射机是带REVO--方向舵混控功能,就是说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的时候,大浆螺距和方向陀之间就已经存在混控的联系了,然后尾陀通道把这种带有混控的信号输入陀螺仪的时候,如果这时候陀螺仪的锁尾功能是打开的,那么这时候陀螺仪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发射机是没有高级的混控功能的,接收机接收到的信号还是单一独立的,大浆螺距和方向陀之间不存在连动的混控联系,此时,陀螺仪接收到这种信号的时候,无论是把锁尾功能开或者是关,都可以正常工作,而REVO--方向舵混控功能这时候是在陀螺仪之后通过飞达混控板才完成的,所以,对陀螺仪的锁尾功能不会造成影响。
    而我的飞机刚好是属于第二种。所以开锁尾跟飞达混控之间是没有影响的因素存在的。
   (这是小弟的一个很浮浅看法,还恳请各位高人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楼主:
听过高人的看法,说尾马达的速度比尾陀机的速度要慢,所以,会出现尾巴滞后的现象,因此,尾混控用在尾马达的飞机上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太高深啦~收藏以后长大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