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三通II遥控可配什么型号接收机?

楼主(2006-07-31):
我想把翼龙三通II的遥控用在两架飞机上, 一架用原装接收机, 另一架再配一接收机, 请高手推荐一款较适宜/性价比高的接收机.

楼主:
我是新手, 撞机的机会多, 玩贵的坏了太浪费. 先用便宜点的练练手, 熟练了再玩贵的.

网友A:
不知道翼龙发射机的信号其他接收机是否兼容,我有个翼龙慢速,后来不小心把接收机烧了,买了个飞高,和E-SKY的兼容

楼主:
我的翼龙控是72,150MHZ,不知能否与天地飞的接收兼容?
频率一样, 也不能与其它的接收兼容么?

楼主:
翼龙的发射和接收可否用其它品牌的晶体, 如飞高72.150MHz 18频道FM晶体或BlueArrow UM-5 18频道FM接收机晶体?
翼龙遥控的发射和接收晶体可否用在天地飞6通上?

网友B:
三通的发射不清楚,我的翼龙4通发射和西安孵化的接收兼容,一直用它飞蝙蝠,还不错。

楼主:
一个发射机可否配不同的发射和接收晶体,用不同的频率,用在不同的机子上 ?
飞高的发射晶体与蓝箭的接收晶体同频率的话, 可以配对使用么?

楼主(2006-09-12):
天地飞的遥控发射机可否配其它品牌的接收机?
天地飞的遥控发射机可否配其它品牌的接收机?
如果可以, 可配哪几种品牌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