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点火

楼主(2006-07-31):
唉,今天试车失败了,就是点不着火,不知为什么,请问各位大哥为什么啊,我用的是3:1的甲醇和蓖麻油混合,开始好像有些富油,我把化油器打开把油抽出来了,又发还是不行,我用的是手拨的,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快发动了,可是第二下活塞压缩的时候又不行了,为什么,会不会是油不行,我点了一下,好像烧的不是很厉害,感觉和酒精差不多,另外我的发动机好像不能调压缩比,会不会是压缩比太小阿,各位高手务必给支支着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例不对,应该用4:1的油,你配的甲醇太少了,多配点。

楼主:
那我把配好的油中加入点甲醇行不行

网友:
3:1的油磨合可以用,把付油针调一下儿,加半圈,或减半圈。再不行就把热火头拧下滴入几滴燃油保证就行了!

网友:
磨合用4:1,飞行用5:1。
如果是新机器,主油针开1.5圈
副油针开2.5圈
风门开3分之1
先把机器内多的油倒出来,包括排气管的积油
重新吸油进缸,油进缸后再多拔一到两下,再空拔两下,上电点火拔桨,几下绝对着车,然后再慢慢收小油门,修正副油针

楼主:
谢谢,明天再来试试,另外,请问能不能将螺旋桨反着装,顺时针转,因为固定的螺钉是顺时针上紧的,桨逆时针转动会使螺钉变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再来试试,另外,请问能不能将螺旋桨反着装,顺时针转,因为固定的螺钉是顺时针上紧的,桨逆时针转动会使螺钉变松的

不能!!!目前的装法是对的,螺母是越转越紧的!你的想法是错的!
启动时是会转松的,因为启动时是浆带动发动机轴转,作用力是将螺母拧松的趋势。启动后是发动机轴带动浆转动浆和螺母的受力方向是与轴的转动方向相反---顺时针---越转越紧!

楼主:
哦,受教了,我忘了考虑启动后的情况了,老是拨不着发动机,还没有告诉运行呢,呵呵,谢谢。
另外,昨天用别人的启动器,一下就启动了,可使用手拨了半天都不行,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其中着了几次,可都是转了没几圈就停了,为什么啊,另外,我的发动机好像压缩的时候有点松,用手一拨就国去是不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