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N(帝能)充电器 已经上图

楼主(2006-07-31):
使用帝能充电器也有段时间了。把使用的情况说说。拿到充电器就迫不及待的想试试。因为dn的连接线是反的。所以需要使用dn送的转接线。插上电池。能够显示出大概的电压(3。6v-4。0v)。4。0v以上显示的毕竟精确了。充电电流可以自己设置。方便充容量小的电池。可以充手机电池。如果插上的电池电压在3。5v以下。那充电器上电压显示的最后一位是L。上了3。5v就显示数字。充电器上面有3个按键。1和2是设置充电电流的。3是开始关闭。电池充到4。20v附近就开始变小电流。只道电流显示0。2a后。下面的指示条不跑了。显示ok后就开始报警。声音响亮。大概10分钟左右。完全显示0电流。报警声音是1分钟就叫一次。只到按下关闭拔下电池才停止报警。充电器的风扇是自动的。这个很爽。一般大电流或者多节电池充电时才转。不过感觉转不转都无所谓。没感觉充电器发热。正如果大家在5imx商城看到的图片。5imx都是贴片设计。可以说是完全贴片。

我充好的电池。每次用表量都是充电器显示器上显示的一样。4。20v。很精确。如果有朋友担心4。2v充坏大c数电池的。我还告诉大家。这个充电器好像是可以调整电压的。从5imx的充电器内部图片上可以看到。

要说缺点。说实在的。我没用过好充电器。dn是我用的最好的一个。所以没法比较。哦。缺点有一个。就是按键太灵活。经常是按一下响两下

楼主:
孤家寡人不好拍用万用表量电池的图片。过后在上。先来几副先欣赏

网友:
坐板凳等......................

网友A:
为什么还要接一块板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接一块板出来啊?

因为我要充2组7。4v的锂电。所以要单接。如果1组就不用。还有个原因是拔插方便

网友:
我的用着还好

缺点是没有已充电量显示!另外一直在用DN充20C,已有10几个循环,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的户外快速充电器

12v电瓶充9.6v 600ma镍氢

网友:
郁闷看不了图。。。。。

楼主:
电池还没充。插上去检测出来的电压

充电电流设置成0。6a充

后面一组完全充完后显示的电压。电流为0a。前面的一组还在继续以0。1a的电流充。

用万用表量的值完全一样。

网友B:
可惜不能调电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能调电压阿。。。。。。

电压应该是可以调节的。有调节的电位器。在充电器里面。但我现在还不敢完全肯定

楼主:
明天上个清晰的图片

网友B:
嗯。好。可以同时冲两组3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可以同时冲两组3S吗?

不可以                  。

楼主:
最大数量是4块。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应该是可以调节的。有调节的电位器。在充电器里面。但我现在还不敢完全肯定

错了,我问过作者
这个截至电压是单片机里面程序设置的
这个电位器可别乱调哦,可能是提供什么基准电压或采用电流什么的。
反正不是直接调截至电压的。

网友:
请问DN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

来张背面的照片吧?请问电源变换电路用的是什么IC?

网友:
电位器

电位器旁边的四脚元件是什么型号?好像是光电耦合器吧?如果是的话,电位器可能是用来调电源变换电路的输出电压的~~~

楼主:
调电流不可能。因为本来就有2 个按键设置电流。截止电压是由单片机控制。柯达的也是。但不代表不可以调。柯达的不是一样可以调吗。电子方面我不是很懂。只能一起探讨。

网友:
可调的就好了。方便多了。

网友:
有没有高温老化试验?那几个电位器老化后是不是就不准确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流不可能。因为本来就有2 个按键设置电流。截止电压是由单片机控制。柯达的也是。但不代表不可以调。柯达的不是一样可以调吗。电子方面我不是很懂。只能一起探讨。

柯达我没用过,也没拆过,但从这个价格来估计,基本不会用单片机,而是专用IC吧?
单片机截至电压是可以在外部调,比如在把采样电阻加大,本来电池4.2V时,采样进来是比如是10001000,加大采样电阻,电池到4.15V时,采样进来就成了10001000,这样截至电压就低了,但LCD显示上面还是4.20V,这样又变成瞎子摸象了,LCD还有意义吗?  想把截至电压调到4.15并且显示4.15,只能在程序中改。

网友:
我是劝大家,如果不明白电路上各个元件的作用,不要乱动。
很容易弄乱的,比如把分压采样的电阻调了,很难再调准确回来了,毕竟我们手上没有专用的标准设备

网友C(2007-05-05):
截至电压不准

今天早上充了AKE2200 3S1P的 15C的电池,报警响了后电流显示0.2A,于是接着冲了5分钟左右,拿下来后用万用表量了后发现电压超过4.2V,分别是4.22,4.22,4.23,这个好像跟楼主的说法不太一样。我的表是优利德的UT60。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充了AKE2200 3S1P的 15C的电池,报警响了后电流显示0.2A,于是接着冲了5分钟左右,拿下来后用万用表量了后发现电压超过4.2V,分别是4.22,4.22,4.23,这个好像跟楼主的说法不太一样。我的表是优利德的 ...

等到电流显示为0时,我的G2最高也就只能充到4.19,从来没有上过4.2 ,电池是DN 2150 15C

另外我还充过LAMA的原装电池和我自己组的几组电池,充下来电压都在4.18或4.17

充电器到手时就是这样的,我从来没调过截止电压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

网友C:
已经联系DN

今天联系了DN,他们说可以把充电器寄回去他们给更换。希望51后能够顺利解决。
今天下午飞回来把电池插到DN上吓了一跳,三隔电池分别是3.2,3.0,3.0。我用了RCE-BL35G的高电压3.2截至电压保护。
后来用表查了一下发现3个电池还是大约在3.2x,看来这个充电器是有些问题。

网友:
这个DN充电器的截止电压确实是可调的.记得好好像先短接电路板上空的插座的两个点,然后通后,这样就会进入设置状态.然后调整上面的4个电位器,同时LCD会显示当前的截止电压.如果不放收心可以并接万用表.
调好后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联系了DN,他们说可以把充电器寄回去他们给更换。希望51后能够顺利解决。
今天下午飞回来把电池插到DN上吓了一跳,三隔电池分别是3.2,3.0,3.0。我用了RCE-BL35G的高电压3.2截至电压保护。
后来用 ...

请问DN怎样联系?我也想找他谈事呢。

网友:
赞一个DN

问题已经顺利解决,DN的服务态度是没的挑。他们第一次给我寄回来的可能让快递公司摔坏了,按钮不好使。联系了DN后,说让寄回去再换。偶想还不如直接杀过去呢,落个放心。当天吃完晚饭后杀将过去,当场调试,现在回家充了一次,一切正常。还和老板聊了很长时间。不错的老板!

网友(2007-06-19):
回复 网友D:

我的也是!

网友:
这个DN在冲电电流到时0.1A时,我用四位半的数字表测一下电压,,,电池还是在线的,,4.205V  4.215V  4.215V     这个是否是过冲呀,第次如果都过冲一点点,那不就成了慢性自杀了,对不对呀,,,,,,电池为AKE  11.1V     2200MAH  15C      再问一下,冲电器过大概多少时间要重测一下终止电压,,,,这个冲电器出厂时,有没有老化处理呀

再问一个问题,,,这个DN  G2 spirit    在报警后,是不是也象液晶版的一样,还在冲电呀,直到冲电电流为零时,才真停冲呀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