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铜管掘成所须的形状???

楼主(2006-07-31):
如题???
请较.............

网友A:
将铜管用火烧红,趁热抛入水中,铜管会变软。此法只对紫铜管有效

网友B:
找一根粗細剛好能插入銅管内的電線或是類似的東西~然後用手彎用鉗子彎就都行了~還不會扁~你的銅管有那麽硬麽?彎都彎不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根粗細剛好能插入銅管内的電線或是類似的東西~然後用手彎用鉗子彎就都行了~還不會扁~你的銅管有那麽硬麽?彎都彎不動

这方法只能对紫铜管有用啊!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见过有人用黄铜管做水冷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铜管用火烧红,趁热抛入水中,铜管会变软。此法只对紫铜管有效

我来补充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做好以后在将紫铜管加热,烧红就OK了,自然冷却后,紫铜管又将变得很硬。

网友:
那叫淬火技术,,,,,

网友:
第一步的叫退火~

网友:
装满细沙再弯如何?

网友:
粗可以~細的話可能倒不出來了~

网友(2006-12-16):
#5楼的 紫铜管退火变软 就再硬不起来啦 硬了表示你没退足火

网友:
烧红后 放煤炉灰里头!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
6楼的兄弟不要乱说,以免误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