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半空用手接机(飞高2米)

楼主(2006-08-01):
飞机机才买回来几天,每天晚上才能练那么1个小时,一直都是在地上飘,,,不敢飞起来

前天晚上22#E练悬停, 边上站二个小孩,

正飘着.....机机突然从10厘米一下串到我头顶上,
当时心里那个紧张,脑子一片空白,%^%%$^$%*&%&*想控制,又怕控不好,打到边上小孩,
当时飞机正好在头顶上,一伸手嘿!....还抓不到,果断小跳一下,抓住起落架,一下把机机给拽了下来,(当时那个心跳啊....砰....砰....砰....砰....砰,,,心脏都快不行了!)

当时心里怕怕啊,还好人没事,机没炸,

我这个22机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不慢慢的飞起来,
我慢慢的加油,它总是一下就飞很高,(50~130厘米,各位别笑,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很高了),所以炸了几次,
真是不明白了~!
现在只好左右打舵,才好一点,
几天下来,都炸了3次了,这个月没米了,炸得有都点心理暂碍了,~!

网友A:
我今晚也弄了一晚的22#

调螺距曲线柔和点,(不知道原装的发射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还有,看看是不是双桨太大了?
有就把控制螺距的那2个球头连杆长度调整一下,减少双桨会好控很多
还有,观察一下飞机有没有大的震动?我上次换了一个大齿盘立马稳定N多,原来旧的不小心卡过一次,锥齿盘扫齿了, 尾轴弯了的话也要纠正一下,尾撑竿松了点一点502。
22#这个机子调好了还是非常好飞的。我现在换用2015的内转电机 11T齿轮,动力性能大为改善了

网友:
这个强啊,顶了!!!!

网友:
真是高手,羡慕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螺距曲线柔和点,(不知道原装的发射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还有,看看是不是双桨太大了?
有就把控制螺距的那2个球头连杆长度调整一下,减少双桨会好控很多
还有,观察一下飞机有没有大的震动?我上次换了一 ...

非常感谢 特帅呆王子
调螺距曲线可以调的啊,~?在哪里呀,我都不知道了,是不是原装发射机上的那二个小的电位器呀,
"2015的内转电机 11T齿轮"多少米?我也想要了,,,,,11T是什么意思啊,呵,,我是新手,,,(但我会修大部份电器,比如电脑的摄像头,哪位模友有要帮忙的我可以帮修~!)

楼主:
炸了,

今天下午在楼下飞,它又突然串了起来,我想让它慢慢下来,也不知道为何,它下来的太猛,浆打到尾管上了,
尾管修的时候不行了,断了,
找个圆珠笔,拆了,塞在里面,又把它接上,现在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重了,
浆破了,用点透明胶粘好,最后一对浆,555
主电机支架上镙丝的地方破,想办法补好,
搞到6点多,终于又可以去试飞下了,哈哈,
唉~!炸你炸到我心痛!

楼主:
接收机

接收机上面有二个可以调的地方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大哥们教教我吧

一个英文名是LIMIT

还有一个是DELAY

网友:
看论坛短信

晕倒,华科尔没有说明书的吗?
这种粗糙的22#没有曲线调整简直是害死人啊的
我现在飞刚开始的3分钟 中段  和末段  居然要设定了 3个模式才能确保爽飞到完, 否则电压降下来桨转速不够 飞的很点头的 刚开始的时候又嫌转速太快了,震的厉害

建议楼主先弄懂CCPM变距的原理 ,把电机线把下来就可以观察仔细了 ,把大奖卸下来看看主轴歪了没有?推油门看看,各个部位有没有震动,有就逐个排除。。。没震动就是上桨调双桨啦。

接下来,大奖夹尽量拧紧点,双桨你到底看了没有?

还有,要看看3个舵机的运动速度是不是一致。
再不行也没办法了,其实有些东西自己多看看很容易分析出原因的,玩机要用”心“才行。

我原来22#A也是买了2年多都不敢飞,以前一想到到修机就头大,有了亚托后就想拿这个简单的22#来实习调机技术的, 弄了这个把月来 。可以说获得到了不少的心得。现在把这个22#驯的服服贴贴了。
飞的是无比顺手。

楼主:
呵呵,,还是你厉害啊,,
我看了下,把双浆调没了,(严格的说,转的时候还有一点点)

CCPM变距的原理....嗯,,我再好好看看,

我会好好的仔细的研究的,,,,,真是太感谢你啦,,,

最近把老板炒了,,,专门飞机机,,,,....!

网友:
楼主玩机机的精神太可贵啦,玩到炒老板啦.....呵呵
顶顶顶

网友:
呵呵,单手接机是我常拿来洋盘的动作,接过华科尔的39#,接了之后,看那些围观人的眼神,呵呵``爽````

楼主:
呵呵,你是主动接机,,我是被迫啊,,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样的水平哦~~~~~!

网友:
我的机很垃圾,450那种,但一点双桨都没有,除非换桨换的两片桨不一样才会双桨,震动也没有,除非大桨螺丝上得太紧.我觉得有双桨或震动大应该是机件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机件有问题啊?

楼主:
我的机后来调好了,我把油门曲线关掉了,就是加油门时镙距不变,机子就温柔了,不在突然飞起来,
不过这也是最近这样调吧,等技术好点在调回来,可能还是好点吧,现在基本能悬停了,